[其他]
hpc 19寸的液晶显示器屏亮下就灭

楼主(2014-10-11):
请教高手,我朋友的液晶显示器亮下就灭,看到上面有东西4606上面的绝缘塑料烧糊了,是不是就是他的问题?把他换了就可以了,还是其他部分也有问题,量了其他的件大约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要一对的换好些,另外两管的中间电容看鼓包了没,把这两个都换掉一般就可以的

网友:
造成一亮就来的原因太多,既然已经看到异样,那就先处理一下,做好绝缘,看看能不能恢复

网友:
我把那个一对4606换了 ,还是 老样子 ,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吧。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吧

网友:
烧AO4606  多半都是灯管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