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500g的 通刷可以刷在 320g硬盘上吗

楼主(2014-10-11):
wd500g的 通刷可以刷在 320g硬盘上吗 把lba 大小改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硬盘

网友:
刷是可以刷,但是并不是直接改小lba就能成功。

网友:
想得太简单了,如果真是这样修盘也太简单了

网友:
通刷固件是不分容量的,分板号 ,家族,磁头数等信息。

网友:
不可能可以

网友:
通刷 要分板号 家族的 微码不用分

网友:
通刷首先得看板号 ,再看家族 ,微码 磁头

网友:
可以 啊 要刷板号一样家族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