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跟屏有关吗

楼主(2014-10-11):
笔记本暗屏跟屏有关吗

网友:
有关系啊。 是LED还是LCD的屏?

网友:
恩,还是有关系的。

网友:
当然有关系了。

网友:
今天修到一台屏暗的是没有19v

网友:
绝对有关,但跟主板,和屏线也有关

网友:
跟显卡,屏线,灯管,屏幕都有关系的,

网友:
有关心的。通常先搞根灯管先测试一下高压,或者换屏测试一下

网友:
LCD  LED 都有关系的@

网友:
屏暗要看是有光无字,还是有字无光,要分清故障再来判断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