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判断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4-10-11):
怎么快速判断笔记本故障

网友:
一个月修它一千台

网友:
可以先试着看电流,一般都没得错

网友:
看电流 ,  每修好一台 多注意总结

网友:
修的多 见得多 分析的多 总结的多

不过前提是你要会修   要是不懂原理建议迅维哈

网友:
加我,教你

网友:
知彼知己 百战百胜  先练拆机 清灰  主机每个型号的电流吧

网友:
多拆几台练练手!

网友:
这种问题问的太过笼统了,让人回答也会过于笼统,多多努力,凡是靠自己

网友:
找个师傅问问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深奥 不太容易回答啊  学习和维修还是要 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