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34si点不亮

楼主(2014-10-11):
w2234si点不亮,开关灯一闪一闪,屏没有显示,有没有这个MCU程序

网友:
先拆掉控制面板通电看看。

网友:
楼主应该尽可能多的提供故障现象,让大家一块帮你

网友:
先确定是问题是哪的才好修

网友:
楼主,您能不能说清楚点,看得我们心里没底啊

网友:
说的  太简单  说详细点

LG 的 显示器  灯管  好坏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爆电容了。。。

网友A:
不一定是MCU 的问题   排除完电源板吧@@@@@@

网友:
我觉得也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MCU 的问题   排除完电源板吧@@@@@@

我很赞同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