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2220 显示模糊反应慢维修,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4-10-11):
一台三星显示器故障如题,从网上查了好长时间找到一个家电维修论坛里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但写的不是很清楚。
在这给个详细的过程,如图
把图中红圈位置飞线连接到电路板上VGGD

网友:
图片怎么上传的

网友:
点击高级模式 里面有上传图片功能

网友:
无图片,点击高级模式,里边有上传图片选项

网友:
把图发一下 直观一点

网友:
VGH电压没有送到Y侧TAB上吧 (VDDG=VGH)

网友:
这个早就有了!

网友:
关键是那点很难焊接上

网友:
没看到。不过不是很好修吧。我想。。。。

网友:
没有  看到现象啊

网友:
不图片,写清楚了也可以呀

网友:
楼主屏的型号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