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8PV主板 声音故障求解决

楼主(2014-10-11):
手上一块上AMD的ONDA N68PV主板,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声音有问题,声卡芯片是ALC883,前题是声卡驱动安装好没问题,已换过不同版本的驱动,故障表现如下:
开着歌曲,偶尔有声音,听一会后声音会变得沙哑变音变小,渐渐变了没声音或其它不相关的杂音。
换声卡,BIOS里把板上集成声卡关闭,插上PCI声卡,效果同集成声卡一样。
换USB外置声卡,效果也是一样,怎么回事?有人遇到这样的吗?怎修?

网友:
感觉不是声卡问题,而是你的耳机或音响有问题。

网友:
换个音箱排除下,不行再装个纯净安装版系统,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目前来看,只看先更换一下音响了,要不问题就大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啊

网友:
换音箱先吧,再不行可能就是SB问题了

网友:
换USB声卡,便宜的10元一个

网友:
会不会是桥问题啊,上次有个不认声卡的,焊桥好了

网友:
把883先换一个再说呗。。。

网友:
先重装个系统吧!!碰到过两台,无论集成还是独立的声卡,声音都是不正常,卡啊卡的,重装系统后一切OK

网友:
驱动有没有装好?有的时候驱动也会引起恶心的问题 可以试试前置声卡是否有声音 如果没声音 说明驱动没有完全装好 如果有声音则可以排除驱动问题 重装一个系统绝对解决问题 以前遇见过此内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网友:
以上各位所说的问题都试过了,换驱动、重装系统、换声卡(包括PCI和USB的)都一个样,音箱是绝对没问题的,用耳机听也一样的问题。

网友:
单桥芯片的 估计桥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