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主板诊断卡跑了09

楼主(2014-10-11):
AM3主板,跑码09,全板电压正常,BIOS刷过了..

不知道09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裸板测试了没有,才好确定故障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是键盘类不过吧,换IO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是键盘类不过吧,换IO试一下

是啊,查了一下,说明是这样说的.跟IO 有关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是键盘类不过吧,换IO试一下

开机00,短接复位针才开始跑码的.

网友:
如果是短接下复位针才开始跑马,你就先换IO试试。。。一般都好。。。

网友:
这种情况多为桥虚焊,可以加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00,短接复位针才开始跑码的.

前天遇到一台也是这样,换IO就好了,不过我那台是短接复位就可以跑码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