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O IT8570E 无PM-RSMRST#

楼主(2014-10-11):
供电,晶振,EC_RST#,  AC_IN_OC#  ,LID_SW#满足了这些,还是无PM-RSMRST#,还有什么漏了的吗?求大神们帮哈忙,现在有个机子不触发,EC无PM-RSMRST#。

网友A:
还有南桥的待机条件也应满足。

网友B:
这个RSMRST#信号,有的要开机后才有。

网友C:
Ec与南桥共同的结果,你查了EC,有没有查PCH

网友:
南桥的待机正常吗?打一下PM-RSMRST#这个信号脚的脚吧

网友D:
RSMRST这个信号不是EC的复位信号,你找错了,RSMRST是EC发给南桥,让南桥复位的信号,有些主板是按下触发开关延时后才会产生的。

网友D:
找找EC-rst或者是POR,看看有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E:
换个EC试试,有可能EC坏了

网友F:
单桥的RSMRST要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桥的RSMRST要触发后才有的

你学了多久哦,你还是先学学吧,有些机子是触发才有的,勒机子肯定待机状态下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EC试试,有可能EC坏了

早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找EC-rst或者是POR,看看有没有这个信号

POR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D:
RSMRST这个信号不是EC的复位信号,你找错了,RSMRST是EC发给南桥,让南桥复位的信号,有些主板是按下触发开 ...

我知道是EC发给桥的啊 ,

网友G:
引用 网友C:
Ec与南桥共同的结果,你查了EC,有没有查PCH

桥也查了,时钟,RTC,+5VSUS_PCH_VCC5REFSUS 正常.还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RSMRST#信号,有的要开机后才有。

我知道,单勒机子是待机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南桥的待机条件也应满足。

桥的那些条件

网友:
补充一下,IO67脚也收到SUS_PWRGD

网友:
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hz\INTVRMEN\VCCSUS3.3\RSMRST#\BATLOW#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桥也查了,时钟,RTC,+5VSUS_PCH_VCC5REFSUS 正常.还有什么?

更换一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换一下BIOS试试

BIOS都刷爆了

网友:
什么机型?应该还是有条件未满足

网友:
来这里搜搜看http://www.alldatasheetcn.com/

网友:
主板维修常用芯片测量脚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058-1-1.html

网友(2014-11-12):
哥们说下susb,和susc的第几脚吧 谢谢

网友(2018-10-14):
是不触发还是点不亮啊?

网友:
有的RSM是要按开关之后才置高的而且AVCC啥的EC基本待机条件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