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分成三块了, 左中右三条,是屏的事还是码片 ...
笔记本屏,分成三块了, 左中右三条,是屏的事还是码片的事

楼主(2014-10-11):
笔记本
屏,分成三块了, 左中右三条,是屏的事还是码片的事 高手指点下,换下可以处理下,,屏没坏,有时候,能好,有时候就分成三块
笔记本

网友:
没见过这种 是不是V3000那种6个屏的一样 要是这样估计不是平坏了

网友:
按你说的应该是屏的问题,一发热就出问题

网友:
哦,不是屏电路问题 ?亲们,他不是热了分三块,是有时候分三块,有时候正常,刚开机也有时候分三块,有时候,就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本子是不是东芝的 ?
建议换屏 烤机

网友:
这种问题修过是屏的,也修过是显卡的

网友:
不一定,显卡也是有可能的,用替换法吧,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我昨天也遇到了一台,是屏的事,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