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解

楼主(2014-10-11):
怎么去找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5V 12V啊
显示器

网友:
电源板上有标的,一眼就看到了,很好找的

网友:
很好找的 有2个 整流的 管 拿表测以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两个电感,一个是5,一个是12

网友:
多看几次就知道了 还有 PCB板上都是有规律的12V往高压方向 5V 往驱动板方向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滤波电容或者肖基特二极管

网友:
大个滤波电容两端。

网友:
一看问题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电子基础的人!你是想自学维修吗

网友:
多研究下 就知道了。。。

网友:
正常工作的时候,测量一下,两只二极管上工作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
后级输出电容啊。。新手测试 注意安全啊

网友:
找电容看耐压值

网友:
跑线 看是到驱动板 还是高压板 看电容耐压值 都是可以的啊

网友:
看电源板上,经过变压器到这边有两个两脚的二极管或者是两个双二极管,两脚的二极管就好分了,双二极管的中间脚就是正电压输出,靠近高压包那边的二极管就是12V的,而靠近很多电容有一排线这边的就是5v的二极管了。

网友:
板上有标 实在不行你拿个小灯炮试 最好万用表

网友:
看电容耐压值就知道

网友:
打电压就知道了 还有板子上面都标明了

网友:
万用表没有么/

网友:
都是高手阿,方法很多

网友:
看电感,或者是量电容。有些块上面有标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