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3200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今天修了台富士施乐3200也是怪问题...正常通电,,无报警..也就到这个地步了...
不管提示预热中..然后复印就绪..预热中..由于对这个机子不熟悉..还望过望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检查一下定影部分的热敏电阻,一般坏的可能性不大,多数是脏了。

网友:
同意班竹的主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定影部分的热敏电阻,一般坏的可能性不大,多数是脏了。

嗯...不过热敏电阻应该没问题..因为这几天忙丢在那没动..今天弄了下装上去开机虽然还是老样子但是可以打印了..但也只能打印..其它复印扫描等等需要用到扫描机的功能全部不能用...拔了步进电机的话提示扫描仪锁定..接上去的话扫描只能单程..不能回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不过热敏电阻应该没问题..因为这几天忙丢在那没动..今天弄了下装上去开机虽然还是老样子但是可以打 ...

检查扫描导轨及齿轮组件,加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扫描导轨及齿轮组件,加润滑油。

加了.没作用呢

网友:
查查电源板上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