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晚上不 加班说出了我今天的地方

楼主(2014-10-11):
这是我第一次发帖子请大家有什么 不对的地方请指出,日后会做的更好,希望大家
   加加分啊,我的分少的可怜啊

当我 插上诊断卡跑D0  96,这个代码大家都知道是内存不过吧,我心里也是怎么想是内存不过,当我 测到内存的条件都是满足,是三代内存,主供电1.5V   VTT_DDR0.75V(120、240脚)   SPD3.3V(236脚) SMDATA数据  3.3V238脚      SMCLK  3.3V  118脚,但是我心里咒骂的主板唉算了啊 ,还是老老实实测供电啊
, INTEL的时序是,待机,内存,桥  总线,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那肯定是BIOS了 ,想到的BIOS我心里喜气洋洋的,,我在华硕的官网下载了BIOS的程序,在编程器刷好了,装在主板上心里一定是要过内存的啊 ,
天啦还是不 过内存开始在心里咒骂起来,唉没有办法啊 ,我心里想华硕不是有点位图的吗,好打开华硕的点位图,测量了VRMPWRGD正常,PWROK正常啊 ,当我测到了CK_48M_SIO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没有电压啊 ,正常的电压是1.6V的电压,发现没有 心中狂喜啊从点位图可以看出是时钟芯片发给IO的时钟,经过了330的排阻,我以为是它坏了,换掉还是不行最后,把IO换了一个奇迹的画面跑过了内存,显示的图没有拍下来维修结束
第二块板是ONDA的型号为G31,插上诊断卡自动上电 自动不关它先测待机,内存,桥,总线,CPU供电,VRMPWRGD个PWROK 时钟正常,一看这个争断卡就知道是没有复位的,那大家就错的啊 ,我测到了PCI-E的复位供电不正常啊,如图电压时1. 7 V 不 正常
     正常的电压为3.3V才对,经过跑线直接IO的 我没有画出线来还请大家原谅啊 ,,故障时自动上电和PCI_E的复位供电不正常,换掉IO奇迹的画面出现; 如图 接上屏幕看看如图

第三块主板是也是ONDA型号为A78GV如图
                                  这块主板是 小问题啊 ,爆了几个电容换掉就好了,,大家在修主板的 时候一定要 小心啊 ,一个小小的故障就会陪扩大啊 ,就不 好啦 ,换掉接上屏幕亮机如图       维修结束啊

网友:
这个 是基地加班吗,亮了就好啦,我们都是要进系统,测功能的,很多,没声音,USB,网卡不能用的大有存在哦

网友:
还有的集成可以用,独立不能用,不认硬盘光驱。死机,重启。蓝屏。卡LOGO。花瓶。进不了系统。卡XP。

网友:
谢谢你提出的 问题以后会 改进

网友:
我 也 会是经常一道死机,重启。蓝屏。卡LOGO。花瓶。进不了系统。卡XP。的 我问题

网友:
修得干净利索!第一例IO没有时钟信号还会开机?

网友:
恩  ,会的 啊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PCI-E的复位供电一般有些主板是南桥提供的也有,问下这里CK_48M_SIO 是BIOS芯片对应引脚的时钟工作信号吗?

网友:
CK_48M_SIO次信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主板修到这个地部就行了现在维修都赚不到几个钱了;

网友:
PCI-E的复位, 复位要 看主板的 设计,不是BIOS 的 工作的 时钟,是IO的CK_48M_SIO

网友:
诊断卡诊断出是内存问题可最后却换IO了事,看样子诊断卡也只是做参考

网友:
是 IO的
CK_48M_SIO的信号,不  良的 话就是我 说 的故障啊

网友:
恩 ,诊断卡只是给 我们大概的 思路,但还是要自己去 维修,和 探索啊

网友:
主板只能用来研究一下,碰上板子坏的一般建议换算了。我叫客户换下来的一块雷击板子,一开始是不开机,维修中的过程就不说了,从不开机修到能开机进系统,以为救活了一块板,但网卡死活不能用,可以分到IP,但本地连接显示只有发送的包,没有接收到包,这样也能分到IP?换独立网卡也没用,一样的情况,从相同板子上换下好的网卡和所谓的防雷击芯片也没用,现在只有丢一边不用了,不想再花心思去弄了。如果有时间再慢慢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