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R 有救了吗?

楼主(2014-10-11):
收一台 华硕K42JR 插电源自动开机 停在0.50 长按开关键 不会关机
刷BIOS 无果 换RT8856 无果 CPU供电0.79V
之前有收几台 不触发 也是没完全解决 看论坛里各位也是很多这样
刷BIOS

网友:
换桥试试看,这种电流

网友:
外设都拆掉了吗?所有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VTT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最怕修这样的机子,华硕真的不好修,可能是自己实力太差了。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不能继续跑下去了!

网友:
今天在华硕客服拿了一台说温度高的,结果一看风扇没插

网友:
发来给我修的话,应该还有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