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VCC飞线后接屏被拉低,帮忙看看。。

楼主(2014-10-11):
故障:现在开机白屏

处理过程:发现U1击穿,找不到芯片,直接从U6飞线到LCDVCC,在不接屏的情况下3.3V,但接上屏后变为2.2v ,想请教下,接屏后被拉低了,是不是少了这个芯片而负载不起拉低为2.2v? 这个芯片有什么用?

注: U61和2脚为3.3V,不接屏4为3.3V.接屏为2.2V 开机白屏。

补充内容 (2014-10-12 14:23):
问题已解决,拆掉u1直连1和2脚,正常亮机。多谢大家帮忙和关注。

网友A:
芯片设计都有它们的作用,直接换掉U1不就行了吗?别瞎折腾

网友:
这里U1芯片作用应该是通过U6门电路芯片内部 比较输出的LCD PWR EN信号高电平开启本身工作转换输出LCDVCC电压作用的,建议换掉此U1芯片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设计都有它们的作用,直接换掉U1不就行了吗?别瞎折腾

这里摘掉U1芯片 的话,U6 门电路本身4脚比较输出的 LCD PWR EN工作信号也会失效吗?

网友B:
开什么玩笑呀!门电路输出能力有限,担不起直接LCDVCC的重任。楼主可用N沟道MOS管代替U1啊!看图就是一个转换管嘛!

网友C:
U1是什么作用?是达到稳压还是什么?看着电路。。如果当当是开启的话,U6都可以直接到LCDVCC就完事了,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什么玩笑呀!门电路输出能力有限,担不起直接LCDVCC的重任。楼主可用N沟道MOS管代替U1啊!看图就是一个转 ...

多谢回复,原来真的是输出有限,明天试下。多谢建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多谢回复,原来真的是输出有限,明天试下。多谢建议

对了,U1去掉之后,我直接U1的1脚接2脚,应该也可以吧?这样就不会负载不起了,对吗?可能屏会先白一下。

网友:
直接飞线到+3VRUN试试,这样可能开机屏供电时序发生错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什么玩笑呀!门电路输出能力有限,担不起直接LCDVCC的重任。楼主可用N沟道MOS管代替U1啊!看图就是一个转 ...

你的理解是对的,U1内部可能就是电压比较放大器加MOS管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U1去掉之后,我直接U1的1脚接2脚,应该也可以吧?这样就不会负载不起了,对吗?可能屏会先白一下。

直接短接U1的 1和2脚 ,机器可能会出现白屏现象,这里U6 门电路本身1,2脚相连的工作控制信号会失去作用。

网友:
最好从公共电跟管子上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是什么作用?是达到稳压还是什么?看着电路。。如果当当是开启的话,U6都可以直接到LCDVCC就完事了,为什 ...

U1在这里作用就是相当于电压转换MOS管,这里它本身3脚就是相当于MOS管的控制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理解是对的,U1内部可能就是电压比较放大器加MOS管驱动电路。

哥,你来回复我的贴我很高兴,但别什么都掺一句,掺就掺了,还掺得一点建议性都没有,说了跟没说一样的感觉。恕我无礼了。。

neco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你直接从芯片1脚接不就行了么,怎么会接到门电路去了,一般人也就是取掉芯片短接1   3脚的,怎么要飞门电路呢 靠得近?可是芯片1   3脚这不是更近???

网友E:
拆掉U1,从别的电路来一条3.3V电,如果还是把电压拉低,可能后面真的有经微的短路了

网友:
换u1试试吧

网友:
楼主弄好没有

网友:
信号 接供电上 肯定不行啊

网友:
那有找不到料的  其它料板上随便拆个MOS管就 可以了

网友:
   开什么玩笑啊, 兄弟  你LCDVCC是供电, U6 输出的信号, 直接把U1拆了,  从U1的1脚飞线到LCDVCC

网友:
是不是被屏上给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掉U1,从别的电路来一条3.3V电,如果还是把电压拉低,可能后面真的有经微的短路了

这种方法也行,后级短路只有滤波电容拉低LCD VCC电压。

网友:
为什么不从U1的输入端接呢,干嘛接有信号去呀,图上不是有+3VRUN嘛

网友:
屏线问题吧, 用稳压电源测

网友:
尽量找到原件替换啊,

网友:
能找元件就尽量找元件换,直连的话开机会先白屏的吧

网友C:
多谢大家关注和帮忙,问题已解决。u1拆掉直连12脚,正常亮机。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家关注和帮忙,问题已解决。u1拆掉直连12脚,正常亮机。

哦,呵呵,不好意思说错了,3脚是EN,本来就是啊,短接1   2脚就行了,这样原本2脚的OUT输出就是3.3V了,开启悬空也可以,之前回复你的帖子是我自己没看清楚,但是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修好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呵呵,不好意思说错了,3脚是EN,本来就是啊,短接1   2脚就行了,这样原本2脚的OUT输出就是3.3V了, ...

我理解,呵呵,以后有机会多交流,相互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