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集显,反复取COMS电池亮机。

楼主(2014-10-11):
一台联想天逸F40集显机器,板号 HGT30  LA-3061P。到手时不亮机,拆机取COMS电池放电后点亮。装机测试了几个小时正常,通知客户取机时又不亮。和当初送来时一样电流0.6几部亮。拆开再次放电又正常,之后试了几次都是用几个小时后再开机就不亮,放电就正常。而且非要用个两三小时以上才不亮,短时间内反复开机都没问题。本想刷个BIOS但是找了论坛里都没有我这个板号的。求大师们指点,顺便求BIOS.谢谢!

网友:
电池电压,跳帽接触,都好吗?要不只有换南桥才能彻底解决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没搞定。希望楼主解决故障说下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是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还是先找个BIOS刷下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问题多点,,做桥有风险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