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ELL G41MXE内存维修

楼主(2014-10-11):
一块DELL G41MXE主板,现象是内存报警。经检查内存电压1.5V,0.75V,时钟也有,就是通不过,BIOS也刷过。主板其它电压也正常。板子也无烧的痕迹,各芯片也不发烫。无奈,最后终于找了一片kingston DDR3 1333的内存条后正常。
总结,DELL板子可能比较挑内存,以后维修多备几种内存条,省得走弯路。

网友:
G41 不支持1600内存

网友:
1600不能降频到1333吗?是工作电压不一样吗?还要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测机的内存都用1333的。。。1600很多不行,,,档内存换1333就可以。。。

网友:
G41不支持单面D3

网友:
这个要看内存SPD里面的芯片设定,后期出的内存,SPD频率是刷死的,固定在1600,不会自动工作在1333模式下

网友:
噢,涨姿势了,谢谢。

网友:
我一般每种频率的内存都会有一两条的

网友:
我只知道有些品牌机主板不会自动降频 如1600不降1066或1333的 只能上1066或1333的内存条 否则就是掉不亮
版主说的后期内存不自动降频是什么意思?适用各种主板吗?

网友:
内存报警的话,就要换内存呀,为什么还先去整其他的呀,明明是内存的问题呀

网友:
当时手上只有一根内存,后来找了根1333的,可以。

网友:
我的主板跑码D5想刷个bios但是没积分啦
有那个好心的大哥给我发qq上一个  1396662703

网友(2014-11-18):
这些我还不知道,今天学习了一招

网友:
先简后难,呵呵 学习了

网友:
G41不支持1600的吗?

网友:
修电脑就这样搞到最后,结果很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