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DELLG41主板维修

楼主(2014-10-11):
拿来上电测试没 有复位一摸CPU拔凉拔凉的。CPU供电没出。一看芯片是被换过的。我试着重新吹一下看看,居然亮机了。进系统什么的都没什么问题。以为50块就这样到手了。第二天,,,再测试。NND又恢复原故障。再加热。。。又亮机!再凉一会儿。我去,又是原来的样子。这到底什么个情况?换新 的供电芯片能好吗?

网友:
仔细看看供电芯片周围的元件有没有虚焊的,你加热芯片不等于它就是虚焊了。

网友:
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新的芯片吧,有可能芯片老化了,带不起负载了。。。。

网友:
芯片旁边的电阻电容老化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在不开机的时候测供电芯片的EN信号~经常会有出现EN信号的电阻坏,加热后,阻值变回正常,但过一段时间又不正常,如果EN脚电压正常,但CPU无供电的,建议更换芯片

网友:
换新的芯片吧,或者查一下外围,可能有那个电阻电容不良

网友: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以为是芯片坏了 换了芯片故障依旧 建议楼主差外围 肯定是有东西损坏 !

网友:
换了新的了。测了几次比较稳定。第二天再测也没有问题。交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