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G 主板,开机要启动4次才引导

楼主(2014-10-11):
有一昂达A69G 主板,开机要启动4次才引导,BIOS也刷了,内存供电也换了,还是不好,那位师傅修过这故障,求助中!

网友:
象这样的机器未必是启动4次才引导,而是通电一段时间后就能引导,我遇过一例。你可开机等一段时间,等它预热了再重启看是不是可以引导了。换内存好的。

网友:
九成九是桥问题

网友(2015-11-21):
我换了ATX电源就好了,我的开机是LOGO过后卡在自检第2个画面也就是只显示CPU的型号,下面就没有检测到内存硬盘相应的外设,

网友:
硬盘了 换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