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CP6P M2+两片一摸一样的板不触发,结果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4-10-11):
今天遇到两片同型号的板,

同故障,却是两个客户拿来的板。型号:映泰 MCP6P M2+ 故障为不触发,查开关针有电压,电池有电,跳冒有电,3vsb正常,测io到开关针有跳变,io到南桥有跳变,SLP_S3#信号没有电压,还以为桥坏了。后来修到第二片板的时候,同型号同故障,就觉得不应该是桥的问题,仔细查了很多条件就是没有SLP_S3#信号。后来上论坛搜索了一下,找到答案了。这板在待机的时候内存电压就应该出来的,测控制内存供电芯片6321的1,5,7,脚都有电压, 但是没出内存供电,换芯片成功触发。工作原理:没有找到图纸,看论坛的帖子上说是,当内存供电正常后和待机供电经过一个门电路产生一个RSMRST#信号,然后io发给桥,才能触发。在实物中我也找到了,本体标示为“t06”。

网友A:
看来映泰 MCP6P M2+主板时序有点特 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映泰 MCP6P M2+主板时序有点特 殊啊!

是啊,我刚开始怎么也没想到,不触发会跟内存有关,一直在查,io,和rtc跟南桥工作条件,走了不少弯路,以后就不会了。

网友:
这个时序有点复杂

网友:
以后看到MCP61一定要注意内存供电啊。。。。

网友B:
MEM_VLD这个信号引起不上电, 这种问题我一般喜欢强行上电,如果内存供电芯片开启脚有电压正常无内存供电,一般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C:
刚修到映泰相同型号,重启不跑码,必须跳线放电,修死人···················

网友:
要是没有看到楼主这篇帖子也没有看论坛那就死掉了,不按正常时序来的,那不是会弄死人。有的板子设计起来就是不按正常的出牌的,我也修到明明内存电压还没出  cpu电却出的板子,也是AMD,

网友D:
饼哥说过,有些板是内存电压是会提前出来的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片映泰的AMD板 也是待机时就出来内存供电

网友E:
这算不算是通病啊?

网友:
太奇葩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饼哥说过,有些板是内存电压是会提前出来的

恩,这种板子一般是AMD加NVDIA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的主板。

网友G:
秧泰的爱坏BIOS我遇到的      华擎就是内存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H:
待机电压正常后 和内存电压正常后 I/O发出RSMRST#给南桥 南桥才会付出SLP_S3#给I/O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算不算是通病啊?

应该算吧,因为映泰的很多这种板都是在待机的时候就出内存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待机电压正常后 和内存电压正常后 I/O发出RSMRST#给南桥 南桥才会付出SLP_S3#给I/O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到映泰相同型号,重启不跑码,必须跳线放电,修死人···················

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H:
一般的主板不都是待机电压正常后,I/O发RSMRST#信号给南桥请求上电 南桥收到信号后发SLP_S3#给I/O同意上电 之后才出内存电压的嘛!楼主说的这个板是先待机电压和内存电压 确实很特殊  简单说上电时序不一样呗 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M_VLD这个信号引起不上电, 这种问题我一般喜欢强行上电,如果内存供电芯片开启脚有电压正常无内存供电, ...

强行上电?没懂。测了内存有开启,就果断换了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待机电压正常后 和内存电压正常后 I/O发出RSMRST#给南桥 南桥才会付出SLP_S3#给I/O吗?

NV+AMD 的触发时序是 桥在待机电压正常收到PWRGD_SB 和PWRBTN 后发SLP_S5开启内存供电,在内存供电正常后经电路转换返回MEM_VLD给桥,桥才发出SLP_S3给IO   ,IO收到SLP_S3发出PSON  拉低绿线完成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I:
NV+AMD 的触发时序是 桥在待机电压正常收到PWRGD_SB 和PWRBTN 后发SLP_S5开启内存供电,在内存供电正常后 ...

谢谢!学习了 长见识了

网友:
NV的触发时序,   桥要收到MEM_VLD才发出SLP_S3,而MEM_VLD有两种设计形式一种是有SLP_S5直接返回,另一种是在内存供电正常后经电路转换产生MEM_VLD返回给桥,

网友:
表示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这种板子一般是AMD加NVDIA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的主板。

所以AMD的板有时候真的要查查内存供电先,要不就只能先看图纸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看来映泰 MCP6P M2+主板时序有点特 殊啊

网友J:
这个问题,徐总讲过的,在一些映泰的主板,和精英的主板采用这种设计,在待机的时候内存供电都出来了

网友:
不按常理出牌真是让人头大啊!

网友:
以后看到MCP61一定要注意内存供电

网友:
映泰的板子坏的多!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哟,是很麻烦的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 不过是INTEL的 开机一闪而过 欠桥供电

网友:
待机就出内存供电,少见啊,这些型号的板子记牢了就行,少走弯路

网友:
楼主是NV独桥?  NV的芯片组有个特点  就是触发后先产生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正常后返回一个内存电压好信号mem_vld到桥,桥收到mem_vld后发出SLP_S3#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主板不都是待机电压正常后,I/O发RSMRST#信号给南桥请求上电 南桥收到信号后发SLP_S3#给I/O同意上 ...

楼主应该是NV独桥 NV芯片组触发后先产生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正常后返回一个mem_vld(内存电压好信号)给桥,然后桥再发出SLP_S3#信号  NV芯片组的时序十分精密,每发出一个EN信号就必须要返回一个PG信号才会接着发出下一个EN信号。

网友K:
我这有块映泰的也不触发。去看看……

网友:
待机电压和内存供电正常才能上电

网友:
涨知识了,今天要是没看到楼主的帖子我还真没修到过这种待机的时候就出内存供电的板子!

网友:
原来待机电压也会出现在内存,学习了,奇怪的主板

网友:
映泰+Amd的板,先有内存供电

网友:
NV的时序,桥发出S5开启内存供电,再反馈MEM——VLD回桥,再出S3。有些是S5直接反馈回桥的开机就不需要内存供电。

网友:
有通病的主板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图纸,收藏咯

网友:
看到楼主的案例,让我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
受益匪浅,之前修的一块翔升GF8200芯片组的板子,也是没内存供电引起的不触发。按正常时序走的快疯掉。简单置换内存电源管理芯片之后,板子就恢复正常。看来确实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我去  坑啊 谢谢lz的经验啊   以后遇到就好修了

网友:
跟INTEL芯片的不一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秧泰的爱坏BIOS我遇到的      华擎就是内存供电

技嘉的爱坏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问题,徐总讲过的,在一些映泰的主板,和精英的主板采用这种设计,在待机的时候内存供电都出来了

对不起徐总啊,早就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有块映泰的也不触发。去看看……

好了没。。。

网友:
这种情况都会有,我信了你的邪

网友L:
我上次遇到一个主板,也是怪问题,开机不跑码,但是你RST一下,就能正常,都遇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了,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上次遇到一个主板,也是怪问题,开机不跑码,但是你RST一下,就能正常,都遇到好几块这样的主板了,不知 ...

我也遇到过,时序乱了,不好搞

网友N:
刚修到这问题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刚修到这问题  谢谢

好了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维修过程

网友:
可能是BIOS坏了

网友O:
上了许多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对器件型号的描述

网友:
还可以哦。。

网友:
看来我还有努力学习。。

网友:
好的  我的板子也有思路了

网友:
还有这种电路设计,涨姿势了

网友:
台式机也修得这么好

网友P:
映泰的很多这种板都是在待机的时候就出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映泰的很多这种板都是在待机的时候就出内存供电?

不清楚,应该不是所有的吧,有部分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上了许多有用的东西,特别是对器件型号的描述

有用就是好事啊,不然我也白忙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一起学习。。。

网友:
这个经验好 学习下

网友:
难道是通病吗

网友R:
内存供电也会影响触发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

网友:
现在知道了,以后遇到也不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内存供电也会影响触发吗

是的。。。

网友S:
大神越来越神了,多大了兄弟

网友:
还在努力的学习中。。。。

网友M:
引用 网友S:
大神越来越神了,多大了兄弟

93,奔3了,在不努力就晚了

网友:
向迅维学习,别像我学习,我很菜的

网友T:
重启不跑吗?后来咋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重启不跑吗?后来咋整啊

慢慢查,维修讲究的就是一个字“换”哪坏换哪,板坏换板,实在不行换人

网友S:
引用 网友M:
93,奔3了,在不努力就晚了

93的。。我也是93的。。不过我还没有你那技术。。有的话 那我现在就开店去了,现在还在学徒

网友:
引用 网友S:
93的。。我也是93的。。不过我还没有你那技术。。有的话 那我现在就开店去了,现在还在学徒

我也是学徒,哎,漫长的学徒过程

网友S:
呵呵,93年吗,不着急,我都不急。只知道所有东西都不可急的,修电脑也是啊,量多是好,但我不喜欢那么多量,一天碰到2到3台芯片维修的就行了,我昨天还不是修了一个报废的主板,SBMOS管击穿,拆下来阻抗起来了,开始SB很烫,而且NB阻抗,也短了,而且开始15电容怀孕,干完诊断卡还是狂闪,最终没搞了,一个一代的机子。搞太划不来。反正我只要每天有机子研究就行了,这年头不要太为难自己才好,嘿嘿,是不,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S:
呵呵,93年吗,不着急,我都不急。只知道所有东西都不可急的,修电脑也是啊,量多是好,但我不喜欢那么多量 ...

NB后级短路了,直通NB的,所以 这板大多都坏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S:
呵呵,93年吗,不着急,我都不急。只知道所有东西都不可急的,修电脑也是啊,量多是好,但我不喜欢那么多量 ...

嗯,很有道理,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不然也不会跑来修电脑了,慢慢学吧

网友U:
饼哥说过,有些板是内存电压是会提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U:
饼哥说过,有些板是内存电压是会提前出来

饼哥说过很多话,我记不住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嗯,很有道理,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不然也不会跑来修电脑了,慢慢学吧

呵呵,也是啊,学无止境,但要能在江湖立足,能独当一面就好。十一点多了 ,肚子饿坏了,早上没吃饭- -一会吃饭去

网友:
引用 网友S:
呵呵,也是啊,学无止境,但要能在江湖立足,能独当一面就好。十一点多了 ,肚子饿坏了,早上没吃饭- -一 ...

我总觉得一个人开店的话肯定忙不过来的,又要上门,又要拉业务,又要修板。。。我们10点才上班,快一点的时候才去吃饭

网友S:
额,我是打算合伙的,但是总听他们说合伙不好,我又怕生意万一不错,一个人接不了这么多量,就麻烦,但又怕两个人 ,万一生意不好 那不是什么也没赚到

网友M:
引用 网友S:
额,我是打算合伙的,但是总听他们说合伙不好,我又怕生意万一不错,一个人接不了这么多量,就麻烦,但又怕 ...

跟我的想法一样,一个人搞又怕,两个人搞更怕,纠结

网友S:
引用 网友M:
跟我的想法一样,一个人搞又怕,两个人搞更怕,纠结

开店还的考察下地方好一点,如果门面不太好,就一个人呗,如果在镇,一个人够了。如果在市区,繁华地带,电子市场,最好两个人、

网友S:
引用 网友S:
开店还的考察下地方好一点,如果门面不太好,就一个人呗,如果在镇,一个人够了。如果在市区,繁华地带, ...

其实维修界讲究技术质量,我们师傅一直要做到质量,慢一点无所谓,质量一定要好,所以我师傅人脉很广。所以生意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S:
其实维修界讲究技术质量,我们师傅一直要做到质量,慢一点无所谓,质量一定要好,所以我师傅人脉很广。所 ...

只有这样才能才期发展,好的东西就要学过来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只有这样才能才期发展,好的东西就要学过来

是啊,我今天感冒了都在上班,真心不想上班,有点难受,说过了这个世界不要太为难自己为好,但是也不好意思跟师傅请假,郁闷纠结。

网友M:
引用 网友S:
是啊,我今天感冒了都在上班,真心不想上班,有点难受,说过了这个世界不要太为难自己为好,但是也不好意 ...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修笔记本吗

网友:
怎么不帮我加分

网友S:
引用 网友M: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修笔记本吗

没修笔记本,之前有修过 最后  外面做了一个维修听,我负责大多搞显示器,台式机。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吧,毕竟是学徒,有点生活费就够了呗

网友V:
这问题一般很少碰到!!  好多主板现在不采用这个信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修笔记本,之前有修过 最后  外面做了一个维修听,我负责大多搞显示器,台式机。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吧 ...

宝吃住吗,千多很高了。看来你技术比我好,还的向你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问题一般很少碰到!!  好多主板现在不采用这个信号了!!

就给我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没修笔记本,之前有修过 最后  外面做了一个维修听,我负责大多搞显示器,台式机。一个月也就千把块钱吧 ...

包中餐 包住。我看过你的帖子 你技术比我那时绝对的,我心里有数,毕竟我才学了一年,显示器,台式机,笔记本 三方面发展,所以我学了半年笔记本 断掉了笔记本 不学了 ,改成 从台式机,显示器入手,先练熟这两样,再回头,如今 我感觉这两两样基本的都可以解决了,就开始搞笔记本了,也跟师傅商量好了让我修笔记本。你的技术确实比我好,我心里很清楚啦,我还需要磨练。

网友W:
什么图纸啊   *脏话*打开不是啊 骗分可耻

网友:
引用 网友W:
什么图纸啊   *脏话*打开不是啊 骗分可耻

靠,怎么别人就能正常打开,到你那就打不开,测下你人品吧,在说了,你下载要扣分,又不是我能改的,是论坛设置的,扣你的又不会加到我这来,真的是,我又没强迫你下载

网友:
学习了 这个真没遇见过

网友:
增长你阅历了啊   ,不错哦

网友:
应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恩,这种板子一般是AMD加NVDIA芯片组上电时序类型的主板。

老徐说  只有映泰和精英。得板子  会先出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修到映泰相同型号,重启不跑码,必须跳线放电,修死人···················

解决了吗?  我有个V星H55一样得问题  重启不跑吗  跳线放电正常。。。我去。

网友:
学些了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哈哈哈,换人可不行怎么办

再换人。。。

网友:
修的真是一波三折

网友:
哈,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楼主图纸刚好用的着    谢了。。  太巧了

网友:
MEM-VLD 是和哪一个电压连在一起

网友:
也就个别的主版这么奇葩

网友X:
哈哈,前几天我也修过,他马的搞的我连桥都换了,索性最后我修好了。

网友Y:
这个故障初一听感到特别的不解,听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还得注意来着

网友:
内存电压是会提前出来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X:
哈哈,前几天我也修过,他马的搞的我连桥都换了,索性最后我修好了。

也是映泰的板是吧,也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故障初一听感到特别的不解,听这么一说还真是那么回事,以后遇到这种情况还得注意来着

好经验大家分享,下次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不要叫我大神,我是一只小菜鸟

网友Z:
以前也修过,修亮后不定时重启。然后搞了很久没好,就放弃,碰到几块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Z:
以前也修过,修亮后不定时重启。然后搞了很久没好,就放弃,碰到几块了

为什么会重启没修好吧。。。

网友AA:
没理论是不行。又学习了。

网友AB:
比较喜欢此贴,值得学习

网友AC:
映泰的主板先修内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饼哥说过,有些板是内存电压是会提前出来的

你的ID美刊出来是迅维德学员啊,怎么知道饼哥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映泰的主板先修内存电压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比较喜欢此贴,值得学习

喜欢怎么不见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没理论是不行。又学习了。

都工程师的级别了,还跟我学习,好谦虚

网友Z: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会重启没修好吧。。。

有的拿过来问题就是会重启,有点修亮后测试会重启,一个板25.就没去修,现在想想好遗憾。没去研究

网友M:
引用 网友Z:
有的拿过来问题就是会重启,有点修亮后测试会重启,一个板25.就没去修,现在想想好遗憾。没去研究

最怕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板,这几天修了好几块都是能显示,有时候黑屏,有时候,自动重启,有时候自动关机,有时候蓝屏,真难搞

网友:
下次碰到,我也试试!!要多做——才知道!

网友AE: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原来修的不触发,还真没往这方面想,下次遇到映泰的板子可要记住了,昨天修一映泰子 不跑码,供电时钟,复都出来了就是不跑码,最后看到1和8脚间的电阻坏了,有点腐蚀换一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事,原来修的不触发,还真没往这方面想,下次遇到映泰的板子可要记住了,昨天修一映泰子 ...

什么芯片的1,8脚

网友:
BIOS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NV+AMD 的触发时序是 桥在待机电压正常收到PWRGD_SB 和PWRBTN 后发SLP_S5开启内存供电,在内存供电正常后 ...

谢谢  学习了  张知识了   时序还是掌握的不好  没次都要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最怕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板,这几天修了好几块都是能显示,有时候黑屏,有时候,自动重启,有时候自动关机 ...

重启,自动关机的麻烦点,老板眼里25块修太久不值得,所以疑难杂症基本都是建议客户换,回收下来,有时间再研究。

网友:
如果没人了呢,哈哈

网友:
看来修板子我细心    下次注意下

网友:
刚好遇见一个     整好了

网友:
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是映泰的板是吧,也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是吧?

没错,是内存供电问题,而且也是一来就是来两片这样的主板。

网友:
图纸收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长知识了

网友:
intel的上电时序视乎就没有NV芯片组那么严格了吧。前几天修到一张杂牌G41小板,做工很差,点不亮,检测是总线1.2V电压没有,换了供电芯片9214后正常,但奇葩之处在于没有总线供电的情况下,CPU供电就已经出来了。intel的上电时序是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CPU供电嘛。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遇到过,时序乱了,不好搞

  ATX 电源问题  换个大功率的试试  我之前有遇到过

网友:
RSMRST#IO上面可以测

网友(2014-11-13):
AMD的一般都会让人说的桥的问题 ,今天真是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maintenance experience

网友:
时序好了就是牛

网友:
我这边有些个这板,都要是不跑码,放电了帮障依旧.电压都出来了.就是不跑码

网友:
AMD的板子吧!内存供电先出来。

网友:
真是太长知识了,最近老是遇到SLP_S3 这个信号没有老是干桥······还是没有效果的。以后真的要测测内存供电了

网友:
内存开启方式不一样

网友(2014-12-20):
当内存供电正常后和待机供电经过一个门电路产生一个RSMRST#信号,然后io发给桥,才能触发。映泰的这种板子RSMRST#信号不是由VCCRTC经RC延时得到的吗?你说的是这个信号先送给IO,再由它转发给桥,这个信号名称变没变呢?你说的T06指的是什么元件呀?

网友:
I/O发RSMRST#信号?应是PWRBTN吧!

网友:
很好,有些是内存供电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