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内屏不显,外接花屏,加焊显卡OK了!

楼主(2014-10-11):
Y460  内屏不显,外接花屏,加焊显卡OK了!

网友:
这经验也太简历了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吗   我重来不加焊   都是直球

网友:
请问楼主是在BGA上做的还是用风枪吹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可思议吗?

网友:
为什么呢?外显,内不显!为什么呢?

网友(2015-04-06):
我今天也接了个Y460,DAKL2AMB8D0的,内接不显,外接花屏并闪烁,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加焊显卡了?

网友:
我修了一个G460,内屏不显示,外界显示但是显卡驱动叹号,查了下LVDS有一个通道开路,正在独显改集显中。。。。

网友(2016-05-16):
0k 这经验也太简历了

网友A(2016-10-16):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 现象 也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一模一样 现象 也是显卡

最好显卡植球 以免返修 加焊的显卡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