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WD硬盘,没有坏道,但做系统到99%就不动了

楼主(2014-10-11):
有一WD硬盘,没有坏道,但做系统到99%就不动了!换过几个版本的系统 ,XP的

网友:
格硬盘,再试

网友:
应该是0磁道的问题吧,克隆到最后应该去写文件表了

网友:
低格一次就行了,

网友:
如是台式机怀疑电源问题

网友:
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来的快

网友:
MHDD彻底检查哈, 不行先换线, 最后换电源

网友:
替换法试试先确定是不是硬盘的事,如果的话可以屏蔽一部分硬盘 空间试试

网友:
你好。
请问你的硬盘是什么型号呢?
是台式电脑吗?还是笔记型电脑?硬盘所使用的格式是什么呢?
只有在这台电脑不行吗?其他电脑是否一样?
你是使用SATA接头去连接吗?停留在99%之后有没有出现错误信息或代码呢(类似GHOST.txt)?

我觉得你可以换一个SATA接口去试看看哦。
另外,你也可以把硬盘格式化,然后再重新分区。详情可以游览:

1。到WD中文官方网站
2。点击[支持]
3。选择[FAQ/知识库]
4。选择型号
5。在右边的关键字搜寻栏位输入[6776]

之前你是使用哪个软体去检测硬盘坏道的呢?我建议你使用WD DLG去检测看一下结果是否一样。
WD DLG 方法:

1。到WD中文官方网站
2。点击[支持]
3。选择[FAQ/知识库]
4。选择型号
5。在右边的关键字搜寻栏位输入[6871]

如发现硬盘有问题,建议你把硬盘送回去店家做RMA。

希望这些资料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