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C-MX/1333 档代码维修

楼主(2014-10-11):
华硕P5GC-MX/1333  故障上电跑马档130E,

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档130E,换U换内存,无果,查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刷BIOS无果,压桥无果,拆网卡无果,

  拆声卡,ok亮机

我为人人。 + 2 赞一个!

网友:
这板,修得也够呛。。

网友:
当13是声卡的问题??????????????

网友:
BIOS检测外设报错

网友:
档代码,拆外设,班长教的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各种折吗?

网友:
这个还真的很少遇到。

网友:
楼主拆的时候有没有摸下 热不热手啊

网友:
不错的经验的

网友B:
我有一个档D3的,我也拆拆

网友:
其实这招救了好多板呢

网友:
一般不跑码 挡码的基本都是外设有问题!

网友C:
声卡导致挡130E较为少见,不过以后也算是学到了一点

网友:
有经验不错呀 呵呵

网友:
有经验不错呀

网友D:
要是我的话就是判死刑啦

网友:
拆前声卡热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就是各种折吗?

不一定,很多可能,BIOS也不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我的话就是判死刑啦

这么轻易就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卡导致挡130E较为少见,不过以后也算是学到了一点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档D3的,我也拆拆

D3的话不应该是外设的问题吧,也可以拆了试试,不行就刷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换内存,换CPU压桥,压座子,查总线

WJC

网友:
经验分享 值得学习

网友F:
楼主  这原理是什么呢  为什么拆了声卡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这原理是什么呢  为什么拆了声卡就好了呢?

靠,这么明显还问,声卡坏了呗,自检不过,就挡声卡了

网友G:
声卡芯片热吗???

网友H:
楼主修的好啊。。不过这个天了 。怎么还用风扇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的好啊。。不过这个天了 。怎么还用风扇呢@@@@

天天烙铁风枪对着吹,能不用风扇吗,楼主我还没结婚呢,吸多了不好,大家都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天烙铁风枪对着吹,能不用风扇吗,楼主我还没结婚呢,吸多了不好,大家都懂得

懂的。。保护好精  是吧

网友I:
挡代码就拆外设!  好经验  以后留用!!!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很多可能,BIOS也不例外

受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3的话不应该是外设的问题吧,也可以拆了试试,不行就刷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换内存,换CPU压桥,压座 ...

你说的这些我都做过了,加焊都加过了,还是挡D1或D3

网友:
高手呀,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我都做过了,加焊都加过了,还是挡D1或D3

那就没招了,这样的故障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声卡芯片热吗???

不热,只有严重短路了才会热

网友J:
25拆声卡好的,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挡代码就拆外设!  好经验  以后留用!!!赞一个

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25拆声卡好的,我遇到过

我也遇到过。。。

网友K:
我的板是有复位不跑吗的,没思路啊

网友L:
网卡声卡都坏了   不错  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板是有复位不跑吗的,没思路啊

也试着拆外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网卡声卡都坏了   不错  卡LOGO

不错???

网友M:
LZ 我也一块同样的板,跑同样的代码,拆了声卡就可以了,是通病吧谢谢LZ提醒

网友N:
诊断卡  13   检测声卡,档13 声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LZ 我也一块同样的板,跑同样的代码,拆了声卡就可以了,是通病吧谢谢LZ提醒

那怎么不帮我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诊断卡  13   检测声卡,档13 声卡问题

是的。。。

网友:
下次遇到这种档代码问题,刷完BIOS就拆外设~最后干桥。

网友O:
我也有个不跑码的,BIOS第6角没电压,相连的排阻到南桥那端也没有电压!!没有思路!!求帮助!!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我也有个不跑码的,BIOS第6角没电压,相连的排阻到南桥那端也没有电压!!没有思路!!求帮助!!

6叫本来就是没电压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E:
6叫本来就是没电压的

6脚有时有1.2V呀,有时没有电压,但都是不跑码!!请教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O:
6脚有时有1.2V呀,有时没有电压,但都是不跑码!!请教一下维修思路!!

出发的时候测1脚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在短接复位开关针,测1脚有没有跳变,有跳变就刷BIOS,没跳变就不关BIOS的事,查前极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出发的时候测1脚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在短接复位开关针,测1脚有没有跳变,有跳变就刷BIOS,没跳变就不关BI ...

1脚在触发时有0到3.3V(一直保持),短接复位开关,万用表测不到跳变!!!如果是正常的板,万用表能否没到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O:
1脚在触发时有0到3.3V(一直保持),短接复位开关,万用表测不到跳变!!!如果是正常的板,万用表能 ...

有跳变,万用表跳到幅度不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出发的时候测1脚有没有电压,有电压在短接复位开关针,测1脚有没有跳变,有跳变就刷BIOS,没跳变就不关BI ...

1脚有0到3.3V跳变(一直保持),后来短接复位开关,有万用表测1脚有跳变,但幅度很小!!这是要刷BIOS的节奏吗???如刷此BIOS,没有这种BIOS的座子呀,用16的转接座怎样转接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O:
1脚有0到3.3V跳变(一直保持),后来短接复位开关,有万用表测1脚有跳变,但幅度很小!!这是要刷B ...

刷BIOS,没座子,就把BIOS的8个脚用锡线接到编程器上一样刷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刷BIOS,没座子,就把BIOS的8个脚用锡线接到编程器上一样刷

脚位有定义吗??如何接线???直接插在编程器上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O:
脚位有定义吗??如何接线???直接插在编程器上怎么样???

能插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