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联想L195WE BIOS

楼主(2014-10-12):
修机器时读取的
联想L195w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不错  给楼主顶起。。

有没有     用216-0752007代换215-0674034过?

网友A:
驱动板  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  主芯片?

   amd 北桥

网友A:
AMD 的北桥现在换的特别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 的北桥现在换的特别少。

你是lg售后的吗

网友:
嗯。。是的。有联系

网友B:
板号和屏号是多少的,麻烦告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号和屏号是多少的,麻烦告知下。

机器拿走了,没留意。一般驱动板和屏都是一样的。可以先备份原来的bios程序,就行了。

网友:
有了板号和屏号,就更确保准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