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不触发 电流表无反应

楼主(2014-10-12):
请教各位大哥

网友:
查一下 主板有没有短路    在看看有没有3.3V  5 V  有没有

网友:
你这个测量了没有啊!!

网友:
插上电流表拨开关无反应

网友A:
待机电压有没有 !没有的话看看保护隔离有没电

网友B:
郁闷,楼主您是在修笔记本么    我连台式机都整不明白,师傅他老人家都不让我动手

网友:
先测量有无3 5V待机   然后桥的待机条件和EC待机条件and开关针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郁闷,楼主您是在修笔记本么    我连台式机都整不明白,师傅他老人家都不让我动手

正常,刚开始肯定不会让你动手的,这是一个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刚开始肯定不会让你动手的,这是一个过程。

两个月了,  应该师傅快让我接触笔记本了:

网友:
过于简单 没有过程 无法帮你

网友:
不触发问题多了是了 楼主写清楚一点检查哪里了嘛

网友:
说的详细点啊,这也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压有没有 !没有的话看看保护隔离有没电

把他炒了,去讯维学 听说不错

网友:
说的详细点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B+短路了

网友:
他明明说电流无反应

网友:
你懂得无反应是什么意思?是不加电还是无待机?

网友(2014-11-11):
现在都不能显示出你发的内容了,怎么给你分析。看他们说的的你没有写清楚现象,别人给你猜问题能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