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引起白屏能修吗?

楼主(2014-10-12):
本人有一根台式机2代2g的,上机亮一下LOGO,之后就全屏白屏,请问能修吗?本人菜鸟,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确定是你的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B:
你显示器有问题吧,

网友:
听说过内存可以引起花屏

网友C:
你是集成显卡吧?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如果是内存的问题可以换一条试试呀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查下供电 时钟 AD线

网友:
还没遇到过内存导致白屏的 楼主换一条测测啊, 是不是显示器有问题啊,

网友D: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不是内存条引起的问题,可以运用板卡替换大发:内存-主板-显卡-VGA线-显示器

网友E:
换一条试一下  说那么确定

网友:
可以,内存条引发的 故障可以说是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是你的主板的问题吗

主板没问题,还另外一根内存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显示器有问题吧,

显示器好的,换一根内存就好了,确定内存坏引起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集成显卡吧?内存供电是否正常?换过内存没有

换过,不白屏了,正常进系统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一条试一下  说那么确定

就是换过,才这么肯定的,就想知道能不能修,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这不是内存条引起的问题,可以运用板卡替换大发:内存-主板-显卡-VGA线-显示器

我也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之前机器是好的,换上这个内存才白屏的,换回原来内存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就是换过,才这么肯定的,就想知道能不能修,怎么修

你是想修内存还是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修内存还是修什么???

修内存,想知道能不能修,怎么修

网友:
你有内存维修工具吗???要检测的颗粒问题还是其他问题才能判断

网友:
如果是内存引起,换内存条啊

网友:
楼主原来确定是内存的问题了 发错地方了 这不讨论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