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保护隔离公共点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4-10-12):
(无正文)

网友:
18。6V  吧

网友:
19哇  看适配器的电压是多少  就多少么

网友:
看你是什么笔记本了,最简单的方法即使看笔记本后壳上面的标签上会有写,以及适配器上会有写

网友:
各种品牌的笔记本电压都不一样,大概都在16V到20V之间,公共点的电压等于适配器的电压(单接电池除外)

网友:
一般都是19V了,不过要具体看适配器的参数才能确定,
同时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为400-600 电压为19V上下。
测量每个PWM的上管D极就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