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24S20HR液晶电视亮红灯、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10-12):
  创维24S20HR液晶电视开机无反应,红灯一直亮着。
  初步判断待机正常,只是不触发
  拆机,测量供电、时钟、复位基本正常,那么剩下的只有bios、机芯、ddr值得考虑了

  初次维修电视,分析可能有遗漏,欢迎指正。

图纸

网友:
多点发,让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A:
什么,是刷BIOS好的吗?图纸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刷BIOS好的吗?图纸不错,加分。

清空24c.   好的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

网友:
思路很清晰,赞一个。

网友B:
24c里面是存什么的呢,怎么清空了也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c里面是存什么的呢,怎么清空了也能用呢

存储一些个人用户设置,频道信息等

网友C:
楼主清空24以后还要写数据进去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清空24以后还要写数据进去不

只要清空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清空24以后还要写数据进去不

谢谢你了

网友D:
液晶电视不开机还是
供电
时钟
复位
IIC
DDR
大块
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液晶电视不开机还是
供电
时钟

IICic吧

网友D:
夏普的还有5次保护,最新的还有网卡MAC   楼主那里修到这种问题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夏普的还有5次保护,最新的还有网卡MAC   楼主那里修到这种问题没

第一次听说。麻烦讲讲 什么是5次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麻烦讲讲 什么是5次保护?

这是夏普特有的功能假设电路有问题导致不能开机,你在维修时试机有5次以上就会保护,就算你把故障修好了,不会进总线解除保护,修也白修

网友F:
这机器有两个存储器吧,一个是BIOS,另一个是用户操作数据记录。楼主清空的是第二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有两个存储器吧,一个是BIOS,另一个是用户操作数据记录。楼主清空的是第二个吧!

      y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夏普特有的功能假设电路有问题导致不能开机,你在维修时试机有5次以上就会保护,就算你把故障修好了 ...

高深呀待机时用用遥控器可以进总线吗

网友G:
时钟复位在那里能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时钟复位在那里能测到

时钟--精震                复位----机芯旁边rc延时的

网友:
24那个是干嘛的楼主

网友:
是刷BIOS好的吗?图纸不错

网友H:
话说跟显示器驱动板一样有一个清空就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话说跟显示器驱动板一样有一个清空就好使?

                       嗯   ,是的

网友I:
这机本身就没有问题!!!!!你换按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本身就没有问题!!!!!你换按键就好。

还是你厉害,没问题的都换按键按键都是小儿科。。。。还需要发帖吗,难道不开机的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液晶电视24C 是用来存储用户模拟量信息的,开机后的一些设定而已。亮度,色度,音量大小等。第1次
听说液晶清空24C 解决开机的, CRT 老电视 24C  存储的除模拟量信息,还有一些开机信息。I2C 总线信息,
会导致不开机。

不过,感谢楼主上传FLASH

网友:
可惜没图啊,到底是那个位置(用户存储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