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开机电流到1.89 不动 不显示

楼主(2014-10-12):
东芝l600 开机电流到1.89 不动 不显示
不显示

网友:
显卡啊 ,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问题了,外接看了没有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触发直接到1.89 还是有跳变到1.89?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吧。。

网友:
这个电流估计跑码了把,看看跑码没 跑码了就干下显卡看看

网友:
直接干显卡啊 电流很明显 走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