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芯片在哪里 我是新手

楼主(2014-10-12):
G475的待机芯片

网友:
产生待机3V5V的芯片不就是待机芯片嘛、

网友:
看了个G475的图纸,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 版本一样,待机芯片是PU401   rt8205

网友:
联想G475(板号PAWGC_D+LA-6755)型号:RT8205EGQW在P39页+5VALWP,+3VALWP

联想G475(板号PAWGC_D LA-6755).pdf

联想G475

RT8205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
一般待机芯片傍边后背面会有两个大电感,这两个大电感对地阻值一般在150——300之间。。

网友:
这帖子是发出来挣分的吧  修机最基本的会不知道???

网友:
这不会吧,楼主你连待机芯片都分不出来吗

网友:
是才学笔记本维修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