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花屏问题是哪方面

楼主(2014-10-12):
显示器花屏问题是哪方面

网友:
换个通用板试下就知道是板子这边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引起花屏的地方多了,具体要看故障图片才好说

网友A:
图像有虚边   拖色   大致屏线        负像  横竖线  模糊  大都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像有虚边   拖色   大致屏线        负像  横竖线  模糊  大都显示屏

谢谢,了解了

网友:
屏线或者驱动板

网友:
引起花屏故障的地方多了,具体要有故障图才好说

网友:
哈哈,具体问题具体分板。

网友:
屏线比较多

网友:
造成花屏的原因很多,不好说,数据不对有时花屏,数据线氧化也花屏,元器件损坏也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