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开机电流0.9~1A 不显

楼主(2014-10-12):
客户拿本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以为是显卡问题  加焊,重植都不行  北桥也重植了  U换过  内存也换过  BIOS也刷过 电流还是一样  后来我打显卡的耦合电容  发现有两个没阻值  开机那两电容没电压  感觉是过孔断线  立刻拿下显卡  找到那两电容到的点位  飞上线  把显卡在焊上去  阻值有了  开机后那两电容也有电了  可是电流还是没什么变化   还是0.9~1A左右   后来上CPU假负载测  CPU的复位,好信号,时钟,内存都有电压,就只有基准没电压    求大神门指教指教     显卡换过新的

网友:
同学 你看看 USB 口 有没有坏 U口里的针碰到地了 我修过很多台了 很多坏USB 口的

网友:
我有个一样 没绣出来啊

网友:
上次有个机子和你一样,就有一个USB口真接地短路了,分开就正常了,你仔细看看有没有哪里的针脚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