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修两个AMD机子通病引发的思考:挣钱与厚道,忠孝不能两全吗?

楼主(2014-10-12):
昨日修两个AMD机子通病引发的思考:挣钱与厚道,忠孝不能两全吗?
10.11.2014 昨日修的两个本,补上了在基地没修过AMD的遗憾。
1. hp 6735P     AMD的机子,显卡和北侨集成。NV的。 电流0.8不上。后将内存取下橡皮处理后,上电0.9-1.2-1.6 接屏2.0-2.2 亮了。 但是师傅说这个机子原故障可能是花屏。 需要加焊一下显卡。一看,显卡的背后有显存。师傅说没事,不用加铝箔贴纸。
选无铅加焊200秒停止,取下后冷却,上硬盘,键盘,测试进windows不花屏,压力测试五分钟,温度一点都不高。装机交活。
2. 华硕Z99D   板号:A8N
AMD的机子,桥NV的,独立显卡NV -703的。 开机电流1.4-1.6-1.8左右,有华硕开机的声音,屏不亮,观察不是暗屏。
   测内存排阻有波形,就怀疑是独立显卡问题。取下后观察别人已经加焊过。再次加焊,(无铅210-215秒)无果。
打显卡到北桥的电容,阻值都是305左右,正常(可能是晶体和芯片本身虚焊而不是和主板)。 上论坛查到华硕这款机子的通病,加焊NV北桥后(无铅200秒),再开机,电流上到2.0-2.2亮了,但是是六画面,并且每个画面里面花屏。 此时说明板子已经好了,只剩下独立显卡小板的事了。取下独立显卡芯片重植后OK
以上虽修好,但是上论坛查,很多人说是通病,不知道这两个本子能使用多长时间就要返修呢。接的是同行的活,维修费很低,不可能换桥的。 再说,换桥就一定能用的时间长吗? 现在新桥不多啊,骗人的商家多。
各位同仁,前辈们,你们是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呢。挣钱与厚道,忠孝不能两全吗? 北京老曹期待你们的回答。

网友:
能上机的新桥真的不多啊卖的大多是拆旧的

网友:
芯片不好买啊  基本 都有问题

网友:
我对那些显卡通病的机子都是风扇改常转

网友:
这些机器都是通病  amd特容易坏

网友:
表示接同行的压力大的不行啊 。。。时间要是稍微拖一拖就不行、、好搞的第二天就给了不好搞的等等怎么了、定芯片什么 的不要时间啊、

网友:
接同行的一般收不起价,能修就修了

网友:
都 是一样接同行的机子修不到钱

网友:
就是这样  同感LZ

网友:
没全新芯片,没办法

网友A:
我换过新桥的 一般没有返修  但是买来都很贵 一般都100多

网友:
看来做同行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要保证赚钱(合理)和质量(返修少)确实是很难平衡的

网友:
维修,能省的就省吧。要不换新机多好。同行的更不用说了

网友B:
同行的一般价格收费低。并且都是二修机,难度相对来说要难点。支持取桥重植球,成功加铜片改风扇直转。

网友:
大多数 买芯片都是坑

网友:
一般同行机,修之前都说清楚的,返修高,愿意就修

网友C:
AMD的桥 一般很贵的 呵呵 130左右的全是新的

网友D:
重植以后处理好散热

网友:
  做同行的  遇到难搞的换桥· 就不搞了· 成本高 ·利润底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显存虚焊了。

网友E:
华硕的那个 直接换Intel的集成的
有的板子只有换集成的解决,。,。彻底解决 ,。,。

网友:
火 这样的啊 。。。。。。新手学习。

网友F:
压力测试五分钟,请问LZ,用什么软件啊?谢谢

网友:
要想想,为什么现在大多做维修的都只能接同行机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同行的一般价格收费低。并且都是二修机,难度相对来说要难点。支持取桥重植球,成功加铜片改风扇直转。

李连杰兄弟,加铜片也对,但是我怕连上了桥表面的小电容啊。是不是选小点的铜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那个 直接换Intel的集成的
有的板子只有换集成的解决,。,。彻底解决 ,。,。

你是说换板子吗,那更贵了啊。留下AMD的板子做料板倒是也可以考虑。

网友H:
姓名:董存瑞
性别:男
任务:连长说炸药包一面有胶,粘在桥下就行。
临终遗言:连长,**你妈!两面都有胶,甩都甩不掉!
董存瑞死后,有关部门接他的老妈妈进京作报告。老妈妈一辈子都是个普通农妇。有关部门就跟她说:“不要怕,你上台后就讲1句话:董存瑞是我的儿子,董存瑞是毛主席的儿子,董存瑞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老妈妈进京一上台,看见毛主席就坐在第一排,紧张了,一张口就说成:“董存瑞是我和毛主席的儿子。”
毛主席楞了半天,连续抽了两包烟,扭头小声问:“恩来呀,咱们长征时到过她们村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压力测试五分钟,请问LZ,用什么软件啊?谢谢

我这里一般用鲁大师。 别人有用3Dmark的,有什么都不用,看高清电影的。我觉得都行。

网友:
“生命的尊嚴和生活的壓力到底哪一個更重要”

网友:
有的集成板子 倒是不贵    还有的可以改集成得到   昨天改了个 W66  根据坛子里帖子   改的  ,。    倒是挺顺利的

网友:
楼主你是在中海?

网友G:
差不多,你怎么知道的? 结识一下吧?

网友I:
你们那里修同行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们那里修同行多少钱

80-150元,简单有50的,比如准确判断是屏的问题,你自己换去,我收50检测费。

网友J:
加焊,你認為能撐多久,客戶要是拿來玩遊戲的,不用多久就回來找您報到了,雖說是做同行的錢不高,但品質還是得顧好,我就從不做加焊,都是乖乖把橋拔下重做錫球,再重做回去,我的客戶群都是合作了有4年時間的了,目前也還慢慢追加客戶中,(都接店家的) 做好橋之後,如果原本有矽膠墊的,就加上相等厚度的銅片 我都是用紅銅片,(與冷氣管線相同材質)不是買淘寶上那種做好的紫銅片 很少有返修,芯片壞了就直接回給客戶,芯片故障必須換新,讓他去與客人溝通,願意修就修,不願意就原機退回,不要硬修,也不要去拆或洗下任何零配件(這樣很缺德的,有失專業維修人員的高度) 配合久了,慢慢你技術純熟了,店家也認同了,也知曉你的為人與專業,你的客人自會慢慢的增加的,所以,現階段別急著搶,把自己練好了,信譽名聲打出來了,自然不愁沒事,事都會自己來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李连杰兄弟,加铜片也对,但是我怕连上了桥表面的小电容啊。是不是选小点的铜片啊。

不是這樣的.你把原本的矽墊片被壓下的接觸面邊邊用刀片割開,然後去看他是0.5ml 還是 0.8ml 的厚度,然後補上,另外,如果你怕會連到芯片上的小電容,你把那些小電容用橘色隔熱膠帶貼起來就可以隔緣了,這樣就不會短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加焊,你認為能撐多久,客戶要是拿來玩遊戲的,不用多久就回來找您報到了,雖說是做同行的錢不高,但品質還是得 ...

兄弟,问一下红铜片哪里有,淘宝上有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J:
不是這樣的.你把原本的矽墊片被壓下的接觸面邊邊用刀片割開,然後去看他是0.5ml 還是 0.8ml 的厚度,然後補 ...

谢谢指导。原硅胶垫厚度不好测啊,太软都烂了。隔热胶带是好办法啊。另,您是香港还是台湾的?

网友:
大神级维修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兄弟,问一下红铜片哪里有,淘宝上有吗

我都是到放電加工材料那邊買,他們有各種厚度的紅銅,買回來後自己裁,淘寶上好像沒有賣,因為紅銅的價位比紫銅要高,會用紅銅是因為紅銅是所有傳導效能最好的,紫銅次之,黃銅最差,另我是在 台灣-新北市 修本本 =^_^=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谢谢指导。原硅胶垫厚度不好测啊,太软都烂了。隔热胶带是好办法啊。另,您是香港还是台湾的?

那種很薄的,一般都是用0.5ml 厚度的, 加銅片前先在芯片上塗上散熱膏,貼上銅片後再上一層散熱膏(基本就是銅片兩面都有散熱膏) 散熱高要塗兩面的原因是,要把芯片與銅片間的微細縫填補,好增加散熱傳導效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種很薄的,一般都是用0.5ml 厚度的, 加銅片前先在芯片上塗上散熱膏,貼上銅片後再上一層散熱膏(基本就是 ...

谢谢你。看来换改良版显卡,加铜片,风扇改常转,三管齐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哈哈,收费也可以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都是到放電加工材料那邊買,他們有各種厚度的紅銅,買回來後自己裁,淘寶上好像沒有賣,因為紅銅的價位比紫 ...

台湾有我得没见过面的亲戚。以前国民党随军过去。我叫舅姥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差不多,你怎么知道的? 结识一下吧?

呵呵 我现在已经不再中关村了 在中海南门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都是到放電加工材料那邊買,他們有各種厚度的紅銅,買回來後自己裁,淘寶上好像沒有賣,因為紅銅的價位比紫 ...

呵,歡迎有空來台灣自由行,慢慢晃,台灣不錯玩的 =^_^=

网友:
楼主你能问这话说明:
1,你家有钱,不缺钱花,不知道缺钱滋味;
2,你没做过生意,不知道挣钱难

网友:
我们买了5个南桥,结果用了,换的每块板都不亮机,现在东西假的太多了

网友:
多亏  芯片假的多, 如果都是真的 维修行业价格还要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桥 一般很贵的 呵呵 130左右的全是新的

为了不被骗,我不从网上买。买做配件的

网友K:
大地方不清楚,小地方,同行的活看人来接,尽量培养自己的客户。

同行接活来,可能他报价给客户300,他给你80,他不用干净赚220之外,还省下你干活的时间去做其他的,
而且同行有时是自己搞不定才来给你,他搞坏客户机器,你来帮他擦屁股,他还吃大头,花费精力和时间不划算。

修一台你自己客户的机器,利润是同行拿过来的两到三倍,

给楼主提个醒,做维修,小心那些打着同行的旗号来忽悠你时间和精力的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姓名:董存瑞
性别:男
任务:连长说炸药包一面有胶,粘在桥下就行。

是的,两面都有显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地方不清楚,小地方,同行的活看人来接,尽量培养自己的客户。

同行接活来,可能他报价给客户300,他 ...

谢谢了。看来做生意确实是要察言观色,迅速判断能力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过新桥的 一般没有返修  但是买来都很贵 一般都100多

AMD的也是吗? AMD桥爱坏啊

网友:
想那个多干什么  这个行业就是这样

网友L:
网上amd的蕊片大多都是假的  很难买到真的啦 我现在很多AMD蕊片组的主板  修了只能用二三个月的 不稳定的 要他换成英特尔的  主板加CPU  比换蕊片多不多少钱  换蕊片心里没底啊 水货太多 分不清真假 英特尔的稳定  客户大多都同意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网上amd的蕊片大多都是假的  很难买到真的啦 我现在很多AMD蕊片组的主板  修了只能用二三个月的 不稳定的  ...

谢谢你的回复,为什么是繁体字? 香港修本本吗

网友:
显卡通病的机子都是风扇改常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植以后处理好散热

有几台机子用了迅维买的散热硅胶垫,挺管用的

网友:
很好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

网友C:
AMD的就不换了 太贵   呵呵

网友:
当你开店后就会明白你师傅说花屏的用意了,让你学到知识还能把钱给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就不换了 太贵   呵呵

AMD本价钱便宜,玩游戏速度快。外行买的也不少。 但是过两年,就有速度变慢的感觉。返修开始后,以后还返修。AMD的本子真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这基本上都修的是通行机,放个两天都的鬼叫。

鬼叫? 请解释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跟客户讲清楚,让他自己选择。做维修不容易啊,没必要自己背黑锅,说明情况,哪怕客户不修,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当然,哪位大大能有方法根治这种情况就更好了

网友:
可是没有同行那更没戏。在没思路是在讯维看看还是有收货的啊

网友:
新桥不好买啊!

网友:
修同行的赚的还没他们多

网友:
这样的机器都怕热的,一般都是让风扇常转!

网友:
修就行了,想那么多干什么,要是想用的住直接换机器不更好

网友:
AMD的笔记本比较容易坏,第一次还用的时间长,但第二次修就用的不长了,一般散热器有问题,可换散热器成本就高了,客户就不愿意了

网友:
碰到AMD我都是先吹吹北桥  再继续的

网友:
是啊。 现在看到换显卡的机器我都头痛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能想到这理也是一个质的升华呀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厚道不厚道,又不是与直接客户,同行难道不理解吗?对于直接客户你跟他讲了,他还未必懂这里面的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