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DAF主板k40ab v2.1北桥215-0674034求代换

楼主(2014-10-12):
机器来的时候,电流到1.5---1.6,连内存都还没过,风枪扫几下北桥215-0674034亮机了
上bga加焊下,竟然芯片冒锡了,并且直接短路了。哎
发了个95元的芯片,直接是坏的,无语了。。。。淘宝的奸商。。。。
想找个便宜的芯片,降低下成本----    215-0674034可以和216--0752007代换吗?
已知215-0674034可以和026代换,
可以和216-0752001代换吗?
实践过可以和什么芯片代换呢?

提供点资料 Asus K40ab

网友A:
我也是发了一个北桥,做上去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发了一个北桥,做上去短路了

做完bga后215-0674034桥上面有7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发过来的芯片有2个电容在14--22Ω左右,也属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收了,,,,,,,,,,,,,,,,

buyao灌水

网友D:
我 这一台 ASUS K40AB 电流到 2。点1 都不亮机 晕死了 是不是也是NB 还是显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发了一个北桥,做上去短路了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 这一台 ASUS K40AB 电流到 2。点1 都不亮机 晕死了 是不是也是NB 还是显卡呢!

师兄    我在 这里看到你了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 这一台 ASUS K40AB 电流到 2。点1 都不亮机 晕死了 是不是也是NB 还是显卡呢!

显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完bga后215-0674034桥上面有7个电容短路是正常的。。。。。发过来的芯片有2个电容在14--22Ω左右,也属 ...

学习。。。。。。。

网友:
2.5不亮机,

网友E:
可以换成026,去掉独显直接用集显!只是只能装WIN7,XP用不了

网友:
好经验正需要!我去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成026,去掉独显直接用集显!只是只能装WIN7,XP用不了

bios里面关闭独显?  可否关掉集显用独显?

网友:
没试过下次试一下

网友F:
请问这款机型  换集显是直接去掉独立显卡芯片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款机型  换集显是直接去掉独立显卡芯片就可以了吗?

刷写相应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里面关闭独显?  可否关掉集显用独显?

没试过,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