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开机 千万火鸡

楼主(2014-10-12):
这片板那过来一看就发现网卡坏掉,被雷P了 。卸下网卡,不触发,强开也开不了,检测发现 待机电压短路,换掉管子,待机电压出来了,在测发现开机电压不正常0.8V,跑线发现电压来自IO8728F ,定了IO回来, 换掉。开机电压出来了5.23V,还是开不了机,在测发现IO 的待机电压才1.5V ,跑线路发现是5V转3V的5脚供电坏了,换上去后IO的3.0V 待机出来了,可是还是不开机,NND  真想放弃,再测发现IO的71.72脚 无电压  71是南桥到IO的 72脚是IO到南桥的,按理说 72脚该有3.0V 电压才对,可是电压为零,测对地阻值时发现个怪问题不插上电源,对地阻值1000多  插上电源对地阻值才10 。 IO是我换的新的上去  应该没问题。想跑线路又跑不出来,这个板搞死人了,那个大哥帮帮我吧  我是真小白啊    修不好客户是真的要杀了我的, 对了板是GA-78LMT-S2

网友:
开机不行,看下IO的工作条件和南桥的工作条件,72脚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是高电平的,触发开机针脚时,有跳变信号电压,71脚在不开机的情况下是低电平,内存处于待机状态,在开机的情况下71脚是高电平,还要注意一个S5信号,不开机南桥也是一个注重满足条件,72为低阻止,或许是南桥引起的。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插上电源也敢测电阻值?那么厉害

网友A:
找到72脚的上拉电阻

网友:
72上拉电阻有没有3.3V

网友:
注意技嘉的引脚要加31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72脚的上拉电阻

我跑线路了  发现72脚是直街进南桥的,没有什么上拉电阻, 就是  72脚没电压所以  我跑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后来是我把IO拆下来,才发现72的引脚是线,是直街进南桥的,我现在装备换个南桥试一试 ,技嘉的引脚加31是什么意思?

网友:
72脚+31 等于103脚 才是S3。。。

网友:
呵呵,你这板修的好累啊!!!不修好就亏了

网友:
不会换的不是专用io吧?

网友:
一追到底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了,,要是我早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72脚的上拉电阻

72有高电平,但没有跳变是哪里问题,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学一下理论吧,按时序来

网友:
技嘉的IO是专用的哦。。。即使是同样的型号。你确定你换上去的是技嘉的专用IO吗
如果是
按不触发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