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显示器故障判断维修方法

楼主(2014-10-12):
         下面的一个帖子,新手可以看下,液晶屏简单故障检修方法(供参考)
一,液晶屏的组成及常见故障
液晶屏一般是由背光板、逻辑板和显示屏三部分组成。见下图(图1)

a)        背光板:背光灯源的供给。
     检修方法:
1、黑屏(背光板灯源不亮),一般为背光板不良。
2、黑屏(开机时背光灯闪一下就黑屏),一般也是背光板不良。
有些液晶屏是在屏的左右各有一个背光板。有任何一个背光板不良,也会出现黑屏的故障

b)        逻辑板:将主板提供过来的数字信号转换成为控制液晶屏透光或阻挡光线透过的逻辑信号

        检修方法:
1、黑屏(背光板亮),这种故障一般为逻辑板不良
2、画面有噪点或者有图像出现色斑。这种故障一般为逻辑板不良
C):显示屏:控制光线透过或不让光线透过(显示屏不良不作维修)
备注:液晶屏的组成比较简单,维修只要围绕着背光板和逻辑板来维修就可以了。通过故障现象分析和维修代换确定故障范围。然后进行电路维修。
二,驱动板维修
一)驱动板的简单构成,一般是由电源供电,高压逆变,控制电路和保护电路等几部分组成。见下图(图2)

    1.电源供电电路     电源供电电路的总电源都是由于电视机的电源供给,一般为12V(小屏幕)或者24V(大屏幕)。驱动板电源回路一般如下。

二)驱动板之黑屏(背光板不亮)
1,        黑屏(背光板不亮)多数为驱动板电源电路故障,电源电路一般都有多级保险丝。保险丝元件位号一般以F开头。见下图在维修中最常见的一般多为保险丝开路。保险丝在电路一般都有标注,当测得有保险丝开路时,先测后级有没有短路。如果后级没有短路。可以直接更换保险丝,然后老化试机。

2,        有些屏的控制电路供电会有一个稳压或分压电路。维修时要测控制电路供电是否正常。如下图

三)驱动板之黑屏(背光板闪一下黑屏)
1.           背光板等源闪一下黑屏,一般为高压逆变和保护电路故障。在此故障中高压逆变器损坏较多,可以通过多个变压器的对比阻值测量来判定不良部位. 见下图

2.        还一种是保护电路故障,保护电路一般在驱动板的上下两端或者各个变压器的输入端。由于没有图纸,多采用对比阻值测量维修。通过不同的变压器的保护电路的关键点阻值来逐步判断故障元件。见下图

三,逻辑板的维修
     逻辑板的一般是由供电,信号转换,信号缓存电路组成。如下图。

1.        首先说供电,由于逻辑板的供电电压较低,一般在5V以下,所以供电电路故障较少。不过在维修中还是测一下供电电阻或保险丝。如果有供电电阻或保险丝开路,就会出现黑屏(背光板亮)的故障出现。
2.        信号转换一般由一个集成电路完成。如果出现黑屏(背光板亮),供电正常时就很有可能是这个集成电路不良。
3.        信号缓存电路,一般是由一个或两个缓存器组成。如果缓存器不良,可能画面会有斑状干扰,类似于癣状画面。
4.        逻辑板由于电压较低,元件不良故障不为多见,无论是黑屏还是画面有癣状干扰等,最重要的就是电路和连接正常。所以排线的检查尤为重要。排线由于引脚多容易有虚焊或者连接不实。多数故障检查排线或者重新插一次就有可能正常。有的排线插座由于几次插拔会出现虚焊,补焊即可。如下图

四.备注
1.        液晶屏由于没有图纸以及比较娇贵,所以在维修最好不要带电维修,宜采用电阻测量维修法。
2.        在维修时最好戴上防静电手腕,或者在维修前洗一下手,用湿手巾擦一下手或身上。放一下静电。以免引不必要的故障

网友:
不错啊  很详细

网友:
无图阿,如配上图就更好了

网友:
从哪转载过来的。

网友:
转载应该声明出处的

网友:
我们这屏坏了直接就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