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秒杀一块富士康G41mxe内存报警主板

楼主(2014-10-12):
如图,把R296用焊锡短接,OK!

网友:
先看到那地方出问题,再秒的

网友:
这个确实能叫秒,哈哈

网友:
确实很快的。内存SPD   够快。够准

网友:
0欧姆电阻坏了吗?

网友:
电阻烧开路了

网友:
首先不管什么故障都要先看,真的一点也不假,唉吃过亏后才记得老师讲过的话,有时修半天没修好,最后才看到明显的故障唉

网友A:
真准,真狠,那个好像是上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准,真狠,那个好像是上拉的吧?

XX   郁闷 ,我给看错了

网友:
VDDSPD供电没有。

网友:
今天运气真好,你看见了你也一定会修。

网友:
这个线真的很容易烧,碰见好几个,仔细看看就可以秒

网友:
外观检查都可以秒

网友:
   确实秒了 但是没明白

网友:
R295是多少电阻?

网友:
电阻烧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