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NForce520主板关机不断电一例

楼主(2014-10-12):
客户一磐正大板,说是使用正常,就是关机后风扇仍转,主板上指示灯常亮,不能彻底断电。IO型号为SUP7401.为磐正开发的IO。查资料看到迅维网上有用F71882(此IO开机时序为80-81-82-83)代换的,于是测83脚关机后仍为低电平.从料板上拆了块F71882FG换上后开机正常,进系统也正常。只不过原IO上带的CPU温度侦测灯不亮了,替代IO上没有这个功能。上图

网友:
IO,居然是IO,我还以为是小芝麻管的问题了~~

网友A:
这个也行?不同型号也可以替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行?不同型号也可以替代啊,

此IO估计就是在F71882基础上改良的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楼主这是经验丰富啊。

网友:
蚂蚁I/O很容易坏啊。一般会自动开机或者关不了机的都是I/O问题。

网友:
精拓的IO坏的多

网友B:
啧啧,你这IO焊的我不忍直视啊,你拍照你擦擦干净嘛!

网友:
找个原芯片换吧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是直接IO

网友:
学习了,一般应该都是IO问题吗?

网友:
遇到这样问题  看到是蚂蚁公司的 直接换IO,,F71862   71863   71882  71889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啧啧,你这IO焊的我不忍直视啊,你拍照你擦擦干净嘛!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焊工技术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网友:
不同型号修好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