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 820-2915不上电到不显示的修复!

楼主(2014-10-12):
几天前接到一台A1286,版号:820-2915
客户描述为进过水不开机。拆开主板,发现屏线接口及附近有点腐蚀。用酒精清理之后,测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的短路现象,连通电源,目测小绿灯亮,挑开机针没反应.首先手里有有现成的料板,代换了BIOS问题依旧。找到51980测试线性已经输出,说明EC已基本工作正常。打开图纸测南桥的工作条件32k.768 RTCRST SRTCRST INTRUDER INTVRMEN VCCRTC都正常.

断电测USB的两根数据也没发现异常,测PCH对地发现20欧,有些机子是正常的,对于1286来说我感觉有些偏低。果断BGA PCH,换了一个新的上去。

在测对地发现27欧,是个正常的值。

下一步接通电源,发现已经可以加电了,但加电1.9左右不显示,感觉电流有点大。用手触摸发现绿片发烫,用风枪果断吹掉,把料板上拆下来,值球一个一个的摆上去,摆好值好费了一个多小时啊

装上测试没有短路,在次上电电流跑到1.3还是不显。查各大电感的供电,发现L9701为0V

L9701受控于Q9706。

实测S级到D级阻值为0,看来管子穿了。看图S级连着一个保险F9700对比点位很容易找到在主板背面,实测为阻值为无群大。

更换F9700 与9706在次通电测试,Q9706S级有12V左右D级为0V Q9706要想导通受控于Q9707 LCD_BKLT_EN与BKLT_PLT_RST_L实测LCD_BKLT_EN为0V

往下查LCD_BKLT_EN受控于U9600 是由U9600 P2点发出。

按照个人推断U9600要想发出高电平的LCD_BKLT_EN其受控于N13点EG_BKLT_EN信号。

查此信号是连接到PCH,既然PCH已经换了,不在考虑的范畴,果断更换u9600 苦B的又是一个BGA
更换之后装机测试,档的一声,听到这声音很激动啊,久违的一个大苹果出来了。下面是亮机图

经验奉献很无私,帖子由我发,下面的分数就靠你们了!呵呵。

 会员7555952元2022-12-10 15:00

网友:
收了多少大米?

网友A:
桥的阻值是在桥后面的电容上测的吗?20和27相差这么点都有问题吗?U3600和U9600分别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阻值是在桥后面的电容上测的吗?20和27相差这么点都有问题吗?U3600和U9600分别是什么芯片啊?

问题提的也比较好。简单说一下个人的理解。U3600是个USBHUB
U9600是个电源管理,主要是管理上屏的供电和信号。

网友C:
楼主用的那一款BGA呢  温度曲线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无私共享一下不?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苹果的外置喇叭没声,喇叭是好的,耳机有声音,喇叭图标在桌面上也是灰色的点不了,插上耳机之后就可以点,这里重点查什么,比如往那些信号上找,您如果方便,麻烦给点点,

网友:
苹果的科技含量就是高、

网友:
楼主真厉害你是专门修苹果的吗

网友:
应该桥没问题的

网友:
请教一下,pch对地阻值测试点在哪,谢谢了

网友:
擦  大神 出现了。。。。。。  修了好多地方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基本多是进水坏的,保险很多烧断

网友:
修苹果技术真牛

网友:
写的真好,详细,一直以为苹果很难修,没有人愿意分享,楼主无私

网友:
一进水,BGA都挂了!!!

网友:
苹果修就好赚钱啊

网友:
看帖很顺畅,没有一句啰嗦,句句都是重点。就喜欢这样的贴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学习了!

398625933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苹果的还没有头絮!正在学习中。

网友:
貌似苹果机真的都是进水维修的哦 ,

网友D:
我昨天碰到一个air,电容短路了,报1200,人家果断不修了,唉!

网友:
牛逼,果断加分,还有楼主我想请问下,51980测试线性这个电压,是IO发给南桥的吗 相当于RSMRST?

网友:
EG_BKLT_EN这个是独显背光开启信号 还有那个U9600是显示转换芯片

网友:
感觉你修苹果,和讲故事一样,本人没一点思路啊,对苹果

网友:
要是我早就放弃了,这个思路我是搞不懂,你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提的也比较好。简单说一下个人的理解。U3600是个USBHUB
U9600是个电源管理,主要是管理上屏的供电 ...

U3600是USBHUB?搞那么大啊,不会是你猜的吧?

网友:
就是不知道那个桥阻值20是不是真的就坏了,换了新的是27???

网友:
想修苹果的节奏

网友E:
好厉害。问一下1267 显卡蓝屏,加焊一下不行,只有重置吗》?

网友:
苹果的科技含量就是高

网友:
楼主BGA技术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提的也比较好。简单说一下个人的理解。U3600是个USBHUB
U9600是个电源管理,主要是管理上屏的供电 ...

U3600是英特尔雷电芯片,英特尔Thunderbolt~

网友:
这种机器肯定八百大洋以上咯,还干了三个BGA

网友:
楼主那边是不是专修苹果,发的都是苹果,给力啊

网友:
楼主有空可以解释下测这两个信号的意义何在吗?
INTRUDER  INTVRMEN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问一下1267 显卡蓝屏,加焊一下不行,只有重置吗》?

蓝屏涉及的问题多了,显卡坏了必须更换。重置用不住!

网友:
每天看一下精华帖,可以增长很多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那一款BGA呢  温度曲线是什么样子的? 可以无私共享一下不?

老大,各厂家BGA实际温度都有差距,给你看参考线有啥子用嘛,就说有铅锡熔度有的BGA显示220就熔了,有的却250,

网友:
烧的东西挺多的,这样也能修复挺厉害的,能收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碰到一个air,电容短路了,报1200,人家果断不修了,唉!

对啊,再讲讲嘛,既然知道哪里坏了就尽量留下,稍便宜点也可以啊

网友:
上次修了一个好像也是1286吧,i7的,花屏,换了显卡好了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挺好的

网友:
牛啊  楼主是赚修苹果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休机子就是厉害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修了一个进水的苹果,不过没楼主这么卖力,一开始绿灯都不亮,绿灯修好不触发,我没换桥。后来就没弄了。

网友:
没有修到苹果,很神秘的资料啊

网友:
果然是高人,苹果机论坛好像不多发帖的哦

网友:
楼主修的好厉害,我有一台刚好参考了,但是老是自动触发,是什么问题,桥换过了,也是1.3不显示,也想换u3600但是还有个自动触发的问题没思路啊,拜托分析一下, 苹果A1286 820-2850-a

网友F:
我有一台进水的,可以发给你修吗?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   苹果我还没接触过    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进水的,可以发给你修吗?

我这专门修苹果,可以拿过来。北京朝阳区

网友:
楼主给力,我上次遇到过PCH坏的  没有敢下手

网友:
经验丰富啊,阻值那么一点都不放过,很果断啊

网友:
看来楼主技术杠杠地 故障一个接着一个 楼主都一一顺畅排除 看得我只好长叹一气 何年何月我才能有此等功力

网友:
苹果难修吗?还没修过

网友:
苹果一体机有LOGO音不显示

网友:
好佩服修果子的 实力就是不一般

网友:
技术真牛。换了这么多芯片。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修苹果的技术很好,如果是我修,可以报废了

网友:
修的很好 几个问题都一一解决了 换作是我可能不修了

网友:
请问楼主说的绿片是什么芯片干嘛用的,每次拆开芯片我都认不全。楼主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住理论很强大嘛

网友:
哥们,我也是修苹果的,加一下,以后有问题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