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_VPCEH-111T 不触发 RSMRST# 信号不到

楼主(2014-10-12):
索尼不触发,RSMRST#该信号应该是为高 3.3V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低,还有个机器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那个老大能讲讲。附上图纸 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图纸没上传上  附上

网友B:
这个信号大致就是待机电压好信号,EC发给南桥的,没有发出,你量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就查下待机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上传上  附上

这个电压在插入适配器时,在开机或不开机的情况下,在待机电压3D3V_AUX_S5下,这个信号有一个高电平信号,有EC发出给南桥,当作南桥开机的满足条件之一,有时候待机不满足也会引起这个电压为低电平,还有就是EC开启条件。有的时候真的看后续条件去判断。

网友D:
刚插入的瞬间会有3,5v,也会有这个rsmrst,然后读取BIOS,配置好脚位之后就没有3,5v了,然后触发后才会有的

网友E:
你的RCTRST低电平,肯定是假上电的,有地方短路造成的,先量测下公共点的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上传上  附上

EC的复位和供电都到了  这个就是没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大致就是待机电压好信号,EC发给南桥的,没有发出,你量下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就查下待机的电压

3V  5V 都正常 PG信号发出来开启这个 RSMRST  但是就是低电平
就是没有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修出来估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在插入适配器时,在开机或不开机的情况下,在待机电压3D3V_AUX_S5下,这个信号有一个高电平信号 ...

ECRST#  3.3  LDI  3.3  EC供电3.3     3V  5V 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插入的瞬间会有3,5v,也会有这个rsmrst,然后读取BIOS,配置好脚位之后就没有3,5v了,然后触发后才会有的

一直有3V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RCTRST低电平,肯定是假上电的,有地方短路造成的,先量测下公共点的组值!

3V  5V  都正常了呀   公共点 可以不考虑了把

网友:
会吗老大

网友F:
把Q1901取下来。上电试试

网友G: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放电,再刷BIOS。
注意,这个信号还受控U1901

网友H:
RSMRST#有些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3高电平的

网友I:
这机子修过两台,都是不触发的,HM65的南桥换掉就好了,
还有要注意LID信号不能为低。

网友:
3V 5V也不代表IO是没问题的,这个应该在3V和5V产生正常后才出RSMRST#信号,也注意下这线路的器件,引起拉低信号电压,比如这些部位。

这些全部正常后才是后续开机电路各部就位等待触发开机。你也可以用断路测量方式去来看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IO有没有3V 5V POK及RSMRST#_KBC[这个也很重要]

网友A:
其他的不太好找 是那一个拉低的 之前就考虑了
那个小电阻有点难找 对地电阻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H:
RSMRST#有些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3高电平的

可是按照图纸上的时序 是先有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放电,再刷BIOS。
注意,这个信号还受控U1901

哎,弄着弄着 3V 5V 没了 保护隔离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Q1901取下来。上电试试

管子有向导通反响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机子修过两台,都是不触发的,HM65的南桥换掉就好了,
还有要注意LID信号不能为低。

LID已经修好了 是3.3了 还是没有 RSMRST信号不触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不太好找 是那一个拉低的 之前就考虑了
那个小电阻有点难找 对地电阻估计问题不大

IO条件都满足了,3V 5V POK都输出正常,LID都正常了,实在不行就刷下BIOS也是可以的,有的板子就是古怪,判断下南桥有没有短路。忘了,还有不要忘了,南桥的开机条件。

网友J:
测下RSMRST的对地阻值。刷BIOS了吗?

网友G:
楼主,修好了吗?如果没好,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9490

网友K:
RSMRST是打开SB的复位信号,按开关后应该是3.3V才对啊,你测一下此引脚的阻值呗

网友L:
我上次 也遇到一台 索尼  没 rsmrst  南桥 换了 EC也换了 也不行

网友M:
如果LID_CLOSE#都正常了3.3V   把BOIS刷了 ,不行就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条件都满足了,3V 5V POK都输出正常,LID都正常了,实在不行就刷下BIOS也是可以的,有的板子就是古怪, ...

刚刚看了一个帖子  说RSMRST#是开机后有的 时序图上画的不是那就先忽略,下一步开关,开关键上有高低高的跳变按下时,到开关槽上就没有跳变按下的时候也是持续高啦低了0.06左右,用地直连也无触发。开关没有拉低也没办法测EC有没有把开关信号发出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测下RSMRST的对地阻值。刷BIOS了吗?

RSMRST不管了现在问题又来了,开关的高低高跳变发不出来 EC得不到,开关是好的,不知道怎么到插槽上就没有低了一直高。。。。。。。。。。。。。。。。。。。。。。。。这机器哎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修好了吗?如果没好,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9490

嗯嗯 谢谢看了,RSMRST就算是后有的,这机器搞的我是不知道怎么弄了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K:
RSMRST是打开SB的复位信号,按开关后应该是3.3V才对啊,你测一下此引脚的阻值呗

阻值正常的呢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上次 也遇到一台 索尼  没 rsmrst  南桥 换了 EC也换了 也不行

这机器真晕,你刷过BIOS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LID_CLOSE#都正常了3.3V   把BOIS刷了 ,不行就换EC

现在开关的跳变过不来开关还是好的  到插槽上就没跳变  服了 两只手也不太好一边强制拉低一边测EC有没有发出开关信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阻值正常的呢 哎。

你把此引脚撬起来,按开关看它是否有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是按照图纸上的时序 是先有的把

图纸有时序图,就图纸的修

网友J:
引用 网友A:
RSMRST不管了现在问题又来了,开关的高低高跳变发不出来 EC得不到,开关是好的,不知道怎么到插槽上就没 ...

不会吧又出现新问题了。

网友N: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
EC换过了  哎  现在EC有开关信号到南桥 南桥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N: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哎偶去  学习应该看高手的帖子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会吧又出现新问题了。

现在是EC发出了开关信号  南桥 的 SLP 3 和 4没发回来  南桥 3  5V都有 晶振也起振了  木有桥 有桥就想换个看看   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图纸有时序图,就图纸的修

嗯看时序开关前面的基本都到位了 就是RSMRST#  EC 和 南桥的两个信号 插上电源只有一瞬间的电压 然后就没了  看时序这个应该是在开关前面有的  有人说这个信号就是一瞬间的,然后就读取BIOS  等待触发  BIOS 刷了 现在估计是桥问题了 偶没有桥 不然就想换换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把此引脚撬起来,按开关看它是否有电

搞的我头都大了  估计桥坏了   没有桥就这样把先 太烦了 哎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条件都满足了,3V 5V POK都输出正常,LID都正常了,实在不行就刷下BIOS也是可以的,有的板子就是古怪, ...

BIOS刷了 现在该弄的都弄了差不多  南桥收到开关信号没反映   南桥的 3V  5V  晶振都正常  没桥 不然换个看看   真想把这个机器弄好  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不解决晚上回家睡觉都睡不好 哎 脑袋里面想的都是这   郁闷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嗯看时序开关前面的基本都到位了 就是RSMRST#  EC 和 南桥的两个信号 插上电源只有一瞬间的电压 然后就没 ...

RSMRST这个信号不是一瞬间,应该是后级拉低,
断开再测,如果正常就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的我头都大了  估计桥坏了   没有桥就这样把先 太烦了 哎我去

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RSMRST这个信号不是一瞬间,应该是后级拉低,
断开再测,如果正常就是桥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9490  可是按照这个哥们说的 修好的机器  应该是一瞬间把 然后触发的时候这个信号会至高

网友:
刷BIOS把  不行干南桥把

网友:
电压没出全把   先查供电吧

网友:
把EC那边翘起来量过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V  5V 都正常 PG信号发出来开启这个 RSMRST  但是就是低电平
就是没有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修出来估计就 ...

试着从EC供电飞根线过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9490  可是按照这个哥们说的 修好的机器  应该 ...

那这机RSMRST是待机没有的,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把EC的脚掀起来,测量

网友O:
有图纸还修不出来吗。按时序修呗。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图纸还修不出来吗。按时序修呗。呵呵

呵呵  有图纸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修复率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那这机RSMRST是待机没有的,触发后才有的

南桥 EC 的条件基本都满足了 触发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RSMRST信号 EC换了 就剩下桥没干了   BIOS刷了  EC送开关信号到南桥  南桥没反映。。。。。。RSMRST信号不到还是却这个 这个信号就是死活不出来  郁闷 这个信号EC出来的 过电阻 电阻也断开了 防止桥拉低这个信号  测试结果 还是低电平应该不会换的EC还是坏的把。。。。。。。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着从EC供电飞根线过去

是EC这个信号就是没电  外部没上啦 估计是EC内部提供高电平 我把EC接出来的RSMRST经过的电阻段开防止桥问题拉低了这个信号 可是还是低电平 EC我也换过了呀  哎

网友:
BIOS 电池测试了没有电压,放电了没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南桥 EC 的条件基本都满足了 触发的时候 也没有这个RSMRST信号 EC换了 就剩下桥没干了   BIOS刷了  EC送 ...

rsmrst触发前后都没有变化,应查EC

网友A:
引用 网友H:
rsmrst触发前后都没有变化,应查EC

是的呀  就是却这个信号 南桥有没有问题可以忽略 不管是开关钱有RSMRST还是后有 总要有的  安开关前没有 安开关同时也没有 就是却这个信号 难道换的新EC有问题?  搞的我一头雾水 哎

网友:
索尼的不好弄

网友:
是不是复位前面的 条件没满足呢

网友:
现在的板子难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呀  就是却这个信号 南桥有没有问题可以忽略 不管是开关钱有RSMRST还是后有 总要有的  安开关前没有  ...

可能EC工作条件不齐

网友P: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   楼主解决了吗

没有,哎,还在那边停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   楼主解决了吗

对了  呵呵你要是修好了  通知下被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