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讨论一下NVIDIA单桥-AMD平台产生时钟的条件!

楼主(2014-10-12):
今天修到一台HP 品牌机,板号是KRAKATOA,相信很多朋友都修到过,以前也修到过好几片都是供电、BIOS和桥空焊的问题居多。今天修到的这片板子,全板供电正常,没有时钟,不太清楚NVIDIA单桥的板子产生时钟的条件有哪些,还望高手指正!!!

网友A:
供电 完成,就时钟,复位了, 时钟前桥要收到一个HT_VLD的信号,这个信号是总线电压转换后去到桥的,桥收到信号后直接时钟,复位,你可以看我的帖子,七彩虹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 完成,就时钟,复位了, 时钟前桥要收到一个HT_VLD的信号,这个信号是总线电压转换后去到桥的,桥收到 ...

找完整个主板也没有发现HT_VLD的三极管

网友C:
AMD+NV单桥是,在桥供电正常收到PWROK 后先开启时钟在发出CPUVDD_E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MD+NV单桥是,在桥供电正常收到PWROK 后先开启时钟在发出CPUVDD_EN.

按照你的说法,现在CPU供电已经正常,为什么没有时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完整个主板也没有发现HT_VLD的三极管

有的不需要三极管,只需要一个电阻就好了,或者直接进去,那个主板一般都是桥虚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说法,现在CPU供电已经正常,为什么没有时钟呢?

桥的供电都正常和PWROK都正常就桥的问题呗

网友:
我个人感觉NV芯片的没有图纸,这个主板没有时钟除了加焊,要修时钟是十分困难的

网友:
直接干桥了单桥集成的桥里的

网友:
故障已经解决,桥空焊,加焊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找完整个主板也没有发现HT_VLD的三极管

桥在供电正常,收到HT_VLD就发复位了.NV单桥是内部集成时钟的
如果桥供电正常且收到HT_VLT没有发出复位,且外部时钟没有的情况下,说明桥内部的时钟肯定出问题了,
因为桥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通信是需要时钟的,且NV单桥开启复位也是需要时钟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NV单桥是,在桥供电正常收到PWROK 后先开启时钟在发出CPUVDD_EN.

我修过类似的故障,桥供电正常后是要收到PWROK的,那么能不能这样理解:在供电正常后,从电源的PG线经过三极管这类的元件转换成PWROK,桥收到后,接着收到经总线电压转换而成的HT-VLD,在桥内部集成的时钟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发出时钟,接着复位?
      还是在供电正常后,接着收到经总线电压转换而成的HT-VLD,在桥内部集成的时钟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发出时钟,从电源的PG线经过三极管这类的元件转换成PWROK,桥收到后,接着复位?

还有这个CPUVDD-EN,是在什么时候才产生的,还请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桥在供电正常,收到HT_VLD就发复位了.NV单桥是内部集成时钟的
如果桥供电正常且收到HT_VLT没有发出复位, ...

NV单桥的桥内部发出时钟之后,一般是通过什么元件连接到各个设备的呢?是通过三极管,或者电阻,或者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完整个主板也没有发现HT_VLD的三极管

HT_VLD的三极管一般连接总线供电管理 MOS管S级。

网友:
NV的桥容易虚焊~当桥收到HT_VLD后就会开启时钟发出各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NV单桥的桥内部发出时钟之后,一般是通过什么元件连接到各个设备的呢?是通过三极管,或者电阻,或者电容 ...

根据多图对比,有直接送达的,有电容耦合的.如果没有时钟,可以判定NV桥内部时钟模块故障.可能虚焊,也可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