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通病,,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0-12):
三星R467通病,,不定时掉电! 都是电容惹的!原来的电容是1000UF的,直接上4个330UF的,直接上图吧!!

网友:
这种电容坏的好多ace也容易坏

网友:
我看楼主也是用了一点时间才去查找到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一般掉电不会直接差到这里。

网友:
早就知道啦,08年就知道啦。。。

网友:
老问题了,掉电和不跑码看见大电容先换掉

网友A:
擦+安装好共花半的小时,NEC的大电容容易出这个问题,用6个330UF的安装不下,,没有接地的脚了 ,最后用4个330UF的,

网友:
恩这种通病了,楼主焊工不错,不过这个你想接多少电容都OK的,没空间可以接线出来

网友:
楼主不用这么麻烦的 直接在旁边加两个470 OK!方便又快捷 ;亲自试过好几台都没返修过

网友:
这个焊的挺漂亮的

网友:
这类电容通病,还有就是这个机器电流在0.4不动,也是他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知道修了多少了

网友:
漂亮的焊功.这样的机器修到不少了.不仅仅是三星这一种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擦+安装好共花半的小时,NEC的大电容容易出这个问题,用6个330UF的安装不下,,没有接地的脚了 ,最后用4个 ...

这个地不能用线拉,我遇到一个,用5cm线拉到一个螺丝孔上面,结果不行,然后就拔线剪短一 半,就可以了,好奇葩

网友:
还有南桥下的三个小电容也要一起弄掉,要不然过不久又回来了

网友:
记下了,下次再遇到掉电先换这电容或并接两个试试!

网友:
直接加电容还好些?

网友:
焊的挺精致

网友:
焊的好整齐啊 ·

网友:
这焊工碉堡了,不过我都会加几个贴片小电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