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小修长城M97

楼主(2014-10-12):
今天接到一台长城M97,故障现象为电源灯闪烁无显示。觉的长城经常有这种问题,所以分享下经验。
先拆机,单独测试电源板,12V和5V正常。目测无明显烧坏的元件,电容无爆浆。
再把驱动板一起拆下,接上负载。通电测量发现5V会随着电源灯闪烁而跳变。在驱动板1084处外接自己的5V供电,发现电源灯不再闪烁,可以正常控制开关机了,基本确定故障出在电源板。
根据以往经验,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大多数都是:电源IC,光耦,431,次级滤波电容引起的。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换电容吧。把次级滤波电容全部更换。接上负载通电试机,显示正常。故障修复。
原本照了照片的,不过不大会上传图片,希望师傅们谅解,谢谢!
现附上程序一个,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长城 M9WHK5或者M9DJU.rar

网友:
一般电源指示灯一直闪。不显示。都是电容引起的。

网友:
长城的电源有些还会有电压抖动的情况,在次级加一个电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