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COMPAQ笔记本店员调了个10V接上去,结果不开机

楼主(2014-10-12):
本来系统做的好好的,店员看到快没电了.去充电
店员看到电池上写着10V,就调可调电源成10V然后插上去.插了有半分钟吧.
我看到了,马上关掉可调电源,但是再开笔记本不能开机了.

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8A,这是正常的,但是按开关不能触发. 求大神指个思路.

网友:
是HP
CQ61的机器,求大神给个指点.
客户在旁边,这下很尴尬

还好,跟跟客户解释下,客户回去了,

网友:
10v应该没事吧,每个主板都有检测信号的,上10伏应该没动静啊

网友A:
估计  本身就有问题   笔记本供电大于10V  10V又有什么关系?  先拆了电池当用电源看看可行?  原装适配器看看可行? 拆机看看开关可有跳变?

所以请不要责备店员  哦!

网友:
拆下来放下电就好了 严重点就是宝阁 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用的电源接头不对呀

网友:
路过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hp的 是大口带针的呀  怎么会插上呢

网友:
10v的与没插没什么区别,找个标压的试下吧!

网友:
10V 不要紧,

网友:
绝对是电源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  本身就有问题   笔记本供电大于10V  10V又有什么关系?  先拆了电池当用电源看看可行?  原装适配器 ...

对的说明明这个店员很有心啊。还知道看下、一般上网本12v的都19v干了。。。。。。。

网友:
指示灯冒烟亮  就继续找电源头吧·

网友:
我要下载分啊啊啊 啊

mjnbalj23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再回复一下就好啦

mjnbalj23 -5 敢明目张胆啊! 扣光你

网友:
不过说来也怪,我试了N次,把电池插上可调电源显示电流成0.12A,
点开关没有反应,不能触发.
把电池拿下,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压是0.008A正常,点开机也一点反应也没有.不能触发,
凭我的感觉,现在是哪里保护了,但笔记本一定不会有什么严重故障的.
因为插上电源头,可调电源有待机电流,所以可以断定,电源头是有进去机器里的.

最后,我拿到另一个店,用另一个可调电源试了下,机器正常开机工作了.
虚惊一场.
当然结果判断,应该是不正常电压,使得主板有保护了.可能是轻微的故障.多通几次电,又正常.
如果有大神可以更准确解释,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