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ldeapad yoga 11s bios 板号viuu4 nm-a121 rev1.0

楼主(2014-10-12):
如图 如题

网友:
这个进水的超极本也不难修。 在老师的指导下,ISL95831 终于修好了。没有有走弯路   待机3.3 5v有了 。桥1.08也有了   +CPU_CORE 0.85V正常  内存Lddr3 1.37V  1.35V正常   就差个+VGFX_CORE 供电 没能出来 按道里这个电压得过内存才出来吧。 心想进水机不会导致BIOS坏的吧。 于是很多不解   就找老师指导。在他的指导下 把内存供电 视为1.5V正常给改正过来了 因为是LDDR3 是低压版 电压在1.35V正常的,在这里就没有走弯路了。 再问 +VGFX_CORE这个电压没有 要什么条件才出来。 这个就说是在过内存后全部电压工作正常才出来的。 现在其他的电压正常 为什么不出来 这时老师提出进水也会导致BIOS坏的,就叫我先找BIOS刷看一下有什么反应  于是淘宝了个  刷上去亮机了。,也传上来了

网友A:
有图纸么 最好来一份 急需啊

网友:
来一份图纸啊   图纸才是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么 最好来一份 急需啊

哪来的图纸啊 淘宝都没得卖  我是找想对应IC的pdf的图纸来修的, 兄弟你的啥问题啊。要分析时序啊

网友:
哎呀别提了  没有CPU 供电  主板进水严重腐蚀 还有断线的 掉件的  急需图纸啊

网友A:
这破机器主板都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破机器主板都买不到

哈哈 没办法啊
直接报废 找联想售后买板子就行了

网友B:
这图纸就没地方可以搞到嘛

网友C:
希望我这个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图纸就没地方可以搞到嘛

有 偷。 进工厂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我这个是bios的问题

现在是
怎么的一回事

网友:
我这个貌似就说bios的问题  试试看

网友(2014-11-24):
我的是不触 发啊
没图纸都不知道往哪量啊

网友D:
没有图纸的, 只能找相对应的IC的PDF来量

网友:
idea pad   110 needed

网友E:
这种怎么写进去,
编程器不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图纸的, 只能找相对应的IC的PDF来量

EC是BGA封装的,IC资料一个也找不到,除了CPU供电9583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种怎么写进去,
编程器不认啊

怎么会呢,人家都可以。 你自己查查是不是你的BIOS坏了 还是编程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呢,人家都可以。 你自己查查是不是你的BIOS坏了 还是编程器问题。

EC下的BIOS是长方形的,接到编程器,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纳尼。 请问你的编程器支持这个型号吗  那个必须得BGA封装的, 而ECBIOS也比较特别 我都是 刷主BIOS的。  ...

呵呵,我最终还是没有刷到BIOS,把机修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