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普通LED显示屏开机白屏,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4-10-12):
笔记本普通LED显示屏开机白屏,换一张屏就好了求解决白屏方案!VGH 19.0V  VGL-5.0V  AVDD8.7V

网友:
去废屏上找个主芯片换上试试!

网友A:
电压已经过去了,升压没问题,问题出在屏信号部分,就像楼上说的换个主芯片试下,还有码片

网友:
按照道理 电压都进去了 就应该不会纯白屏的啊!升压都有了?

网友:
先查屏供电

网友:
屏的问题,查主芯片有没有供电,还有别的供电有没有,要是有的话换主芯片试下,外围 的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已经过去了,升压没问题,问题出在屏信号部分,就像楼上说的换个主芯片试下,还有码片

楼上正解   常见3.3 保险坏   电容短路

网友:
发过来帮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