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弯的M300M301东芝维修

楼主(2014-10-12):
接到一个这个机器没有待机按开机没有反应,拆机检测,保护隔离电路保险烧了,后级短路,旁边的2个电容短了,暗喜,换掉电容,换上保险,测试按开机键刷刷的起来了,嘿嘿,装机,到0.9直接掉电,郁闷,拆机检测,没什么毛病,不上显卡版不掉电,心想啊,是不是显卡版坏了,继续检测,1个小时过去了,最后发现电流一直就上不到1A去,保护隔离电路保险还有温度,去电保险直接连上,开机,亮机,郁闷啦,这个简单问题换个保险折腾了1个上午,机器修复

网友:
笔记本的保险也没写多少限流,靠靠的,郁闷呢……

网友:
东芝的保护隔离管子容易不良

网友:
保险功率不够

网友:
上次也碰到一个联想的,也是换了个保险,一直触发掉电,搞了大半天,最后直接连上就好了

网友(2015-03-14):
楼主确定是保险,不是电流检测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