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60 不加电

楼主(2014-10-12):
     一台B460 笔记本      来时不加电      没有 3  5   V   修出  3   5V     还是不加电     后刷BIOS    但刷完  开机灯一直闪 还是不加电    求助

网友:
BIOS不对,在刷吧

网友:
不行,换过一个芯片刷,我上次整整刷了5次BIOS才好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  不家电· 电流到了多少· 怎么跳变·

网友:
就没有查 LID ACIN 之类的 开机信号有到EC吗 EC有发开启到南桥吗 要判断南桥还是EC啊

网友:
你看下  3/5V开关吧

网友:
  bios不对吧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容易坏

网友:
BIOS 先刷了在说

网友:
刷的BIOS不对吧

网友:
BIOS有问题,我修过好多了

网友:
BIOS有时候还真的是

网友:
我一般刷这个 你可以试试
要是 刷的BIOS现象都一样 就查查别的地方

网友:
先查EC条件吧!

网友:
在刷下BIOS  看看还闪不 感觉你刷的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