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换东芝的nec电容,重新开贴

楼主(2014-10-12):
谁能告诉我,这种是啥电容?正负极和容量如何测量?谢谢,没见正极的横杠。

网友:
这电容比一般的胆电容要小很多,以前在迅维王有看到别人焊的。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我晕,这事无极电容 唉  大哥啊

网友A:
晕死   这电容是贴片电容,NEC电容很大 跟芯片一样的 一般在CPU背部

网友:
电路的基础知识,楼主基础没做好。

网友:
这个 不分正负的  这个是无记性的

网友:
无极性的电容量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死   这电容是贴片电容,NEC电容很大 跟芯片一样的 一般在CPU背部

nec的没有,我用了贴片钽电容(227A),每组并联5个,共两组,还是不能正常开机。症状:开机后,光驱有声音,看见toshiba的logo,机器马上熄火,自动重启,然后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但连logo都看没看到。晕啊,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有极性,容量一般多少PF,很小,

网友:
好像无极性吧。

网友:
不就是一般的贴片电容吗  有点模糊

网友:
最普通的无记性电容

网友:
看来你的电路基础不好

网友:
加两个330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无极性电容

网友:
多谢以上的朋友,我不是专业维修的,再次感谢

网友:
兄弟,赶快去补习基础

网友:
兄弟,你这个可以重新开始的维修职业太有前途了

网友:
这个电容没有正负极

网友:
贴片电容,无极性

网友:
手机拍的好模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