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0G硬盘 跑校准 12个小时了,怎么这么慢?

楼主(2014-10-12):
  一块80G的硬盘,有很多叉叉 顺便练练手,跑自校
用的是原盘固件,直接跑的自校,
从昨天15:00大概跑到今天    已经12个小时了,  扫描缺陷 并加入LOG 还没有完成,怎么会这么慢?
  80G的硬盘

网友:
头爆了,扔了吧

网友:
应该由硬件问题吧

网友A:
坏道多,或者盘片老化,不稳定,时间长点,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道多,或者盘片老化,不稳定,时间长点,也是正常的。

谢谢罗工,

网友B:
流程中前面全盘写测试哪去了?
再说了,前面做过SA区和用户区的校准没有?
这些适配和清0工作都没做过,必定是全盘坏扇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程中前面全盘写测试哪去了?
再说了,前面做过SA区和用户区的校准没有?
这些适配和清0工作都没做过, ...

你好 自校前 需要跑什么?请指导一下,谢谢